执行机构
请高手帮帮忙,关于电磁活塞泵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5-08-16):
最近正在设计一个仪器需要用到一个电磁活塞泵(书名儿我也不清楚就这么叫吧) 这种泵是由电磁线圈驱动的活塞往复运动,而系统改变供给电磁线圈的电压频率就 能改变泵活塞往复运动的频率,目前设计整个系统的思路就是这样。 用IGBT变频电压,供给电磁泵,来调节泵中活塞的运动频率,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实现,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还有就是我还想调节泵的吸力 怎么办?

网友A:
挺有意思,我觉得可以实现,泵的吸力可以通过改变阶跃的斜率来实现。仅供参考。

网友B:
to 曾斌 您可以上这个网站www.hsis.com.cn 美国汉胜工业,专业的计量泵厂家

网友C:
调节IGBT输出频率供给电磁泵,来调节泵中活塞的运动频率。 调节IGBT输出电压调节泵的吸力。

网友D:
应该考虑泵的输出压力和电磁铁的吸合力的关系,不然输出压力一高,泵就憋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