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增益和速度增益的概念

楼主(2005-08-16):
什么叫电流增益和速度增益? 电流增益和速度增益的大小有利于调节速度 具体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位朋友介绍一下

网友A:
说2句,但是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电流增益,我觉得就是电流变化的快慢,电流变化的快慢决定了线圈中电流的最高频率,所以我认为电流增益越大,电机的最高速度越大! 不过我见过的很多东西电流增益好像都是固定的啊! 速度增益,就是速度变化的快慢,所以我认为速度增益越大,系统的加速度越大,反映越快!

楼主:
那有关带宽的概念呢

网友B:
增益,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放大倍数,带宽,系统传递的频率范围,建议看一下《模拟电路》

网友C:
增益 = 20*log(U2/U1) 它的单位叫 db (分贝) 带宽 = 传递函数值降低到峰值的 0.707 (-3db) 时的频率范围。

网友D(2005-12-10):
增益其实就是伺服调节频率增益越大伺服调节频率越快但调节频率太快而电机响应不过来电机就会振太小由于伺服的响应或多或少都要有滞后所以增益太小就会爬行

网友B:
"增益其实就是伺服调节频率"
这个观点以前没有听说过,能确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