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acs501

楼主(2005-08-16):
现有一台ACS501的变频器,所有参数均无法更改,目前控制方式为PLC通信控制,用于键盘锁的参数也无法解开,请问如何去除参数锁,更改其中参数,敬请赐教!

网友A:
变频器停止时,修改变频器的控制由通讯方式改为面板控制方式,然后再修改参数。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已解决,在运行参数23输入358即解开所有参数密码,所有参数均可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