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5-08-16):
一般交流伺服电机在上电的时候,电机有个保持力距.就是电机不转.用手去转他.是转不动的.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是电机特性.还是控制上做的

网友A:
有带制动的交流伺服电机,也可以在交流伺服控制器上设置.

网友B:
一般的交流伺服电机,是没有保持力矩的,用手转不动电机,通常是因为有位置环的闭环控制,而且刚性设置比较高。

楼主:
一般的时候我一上电用手旋转电机都是转不动的. 既然是闭还控制.那么当一上电的时候.我怎么确定我电机的位置.从而保持他不变呢.

网友B:
“我怎么确定我电机的位置.从而保持他不变呢.” 叫做“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