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8-16):
我问一下为什么模拟采集时要将采集到的16位值转化成32位?还有为什么最后得到的平均值除以采样数后,要将低16位作为输出数据?高16位为什么不用?

网友A:
为了计算精度问题,因为滤波程序需要累计求平均值,会超过16位数值范围。 而模拟量输出只能接收16位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