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R540参数设置

楼主(2005-08-16):
FR540应用于风机,平时有低速反转,起动时出现过流报警,请问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A:
参数恢复出厂值试,电机是否缺相?

网友B:
先制动,再启动。

楼主:
55KW的风机.电机正常,不考虑安装制动元件,能否在参数里调整先低频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