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PROFIBUS-DP与ET200构成的系统中应该如何接地

楼主(2005-08-17):
由PROFIBUS-DP与ET200构成的系统中应该如何接地,怎样接地才能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

网友A:
主要是模拟地和数字地严格区分就可以了。 通讯电缆最好采用专用的profibus专用电缆。

楼主:
我们采用了专用的profibus专用电缆,但是模拟地和数字地没有严格区分,会造成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