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用步进电机

楼主(2005-08-17):
在选择步进电机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啊?各位帮帮忙吧!以前我没用过,请大家帮忙指导一下,急等大家的回复!!!谢谢啦!!!

网友A:
我觉得主要是细分的精度、控制的方式。

网友B:
首先你要弄清楚你要控制和驱动的对象,它对电机提出哪些要求,例如:相数,扭矩,步距角,步进频率,电压,电流,轴伸,尺寸,价格等. 有时还应综合考虑步进驱动器和减速机构. 你若有具体控制对象,则可提出具体参考意见.

网友C:
步进电动机各有不同,选择步进电动机的型式时,要按需要确定电机参数。另外,应该考虑的选择原则如下: ——步距角θb要满足系统最小位移量的要求,即θb≤iθmin θmin——负载轴要求的最小位移增量(即脉冲当量)。 ——精度。步进电动机的精度用步距精度△θb或累积误差来表示。而累积误差△θm为一周内角度误差的最大值。因此,所选步进电动机的△θm应满足 △θm≤i[△θl] [△θl]——负载轴允许的角度误差; i——传动比。 ——转矩。正常工作状态下,起动转矩必须大于折算到电动机轴上的负载转矩。为了可靠起见,还应有足够安全系数,即 Ma≥Mlmax/i /0.3···0.5 Ma——步进电动机的电磁转矩; Mlmax——最大负载力矩。 同时,在系统要求的运行频率范围内,步进电动机的电磁转矩应大于折算到电动机轴上的最大静态负载转矩与最大惯性力矩之和,以保证加速性能。 ——起动频率和工作频率。工作时的步进电动机的起动频率应小于电动机具有的最大起动频率,工作频率应小于电动机的最高连续运行频率。

网友D:
Http://www.bjxshd.com 上面有步进电机的技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