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阀门位置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5-08-17):
阀门位置开关要求开关行程各有32开32闭接点

网友A:
您说的不清楚,一个阀门为什么要那么多开关点呢?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如果只要全开或全关两种状态,你只要两个触电;当然你做调节,可能根据不同开度需要输出一个信号,需要多个触电,可以分割。电气定位器也可以带顶装位显。

网友D:
你提到(32开32闭接点)停了,你是问 是有是无呢?还是要不要呢?你没讲清楚呀

网友E(2009-05-04):
一般分SPDT或DP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