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流量累积及交接班

楼主(2005-08-17):
我想问一下如何在MCGS里做比较精确的流量累积及员工交接班及交接班记录,非常谢谢!

网友A:
如果要求很精确那么只能在下位机中编程实现。 mcgs中运算的周期不会太高,肯定有误差,这也是几乎所有组态软件的弊病。

楼主:
晕,怎么都是观望的呀,没有人回复的呀!

网友B:
在MCGS中新建一个循环策略,设定循环时间为200MS,脚本程序可以这样写:累计流量=累计流量+瞬时流量/18000,可以累计,但不太精确。

网友C(2005-09-28):
怎么不是 “累计流量=累计流量+瞬时流量/36000”

网友D:
上位累计的不准确,不管用什么方法,因为其数据采集刷新的速率是受到限制的,最好在下位用流量累计函数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