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BUS OPC 使用方法(新)

楼主(2005-08-17):
也许我以前说的不够清楚,我现在做更详细的说明,请各路高手指点: 我用的是S7200,用的软件是WINCC6.0 SP2的软件,如果我仅仅和S7200通讯我会用PC_ACCESS,可是我还要用WINCC连接一块RKC仪表,也是支持MODBUS的.所以,我必须要用莫迪康的MODBUS OPC软件和S7200通讯.WINCC5.X的版本有MODBUS的驱动,我以前用过,可6.0就不行了.如果有用过的朋友,请告诉我 OFS CONFIGURATION TOOL 中的符号表文件是怎么建立的,感激不尽!

网友A:
买施耐德OPC软件。

楼主:
我买了,可不会用.

网友A:
是什么型号?告诉我,我帮助你查查说明书。

楼主:
OFS CONFIGURATION TOOL OFS 是 OLE FACTORY SERVER 应该就是施耐德OPC软件 PV:0.1 SV:2.5 SN:21023710920 PartNumber:TLXCDOFS25M 以上是安装时用的,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明白.我对SIEMENS还算比较熟悉,可对这个就不行了.

楼主:
你有QQ吗?我的:7758499

网友A:
不错,就是这个软件。我刚在施耐德的网站上查了下,是这个软件。 我没有QQ,MSN C_C_HAHA@HOTMAIL.COM

楼主:
我正在下载MSN新版本,我的那个版本不让用了.少后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