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

楼主(2005-08-17):
我是一个新手,请问1平方的电线能承受多大电流.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请问1平方的电线能承受多大电流. 在220伏于380伏配线时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各种导线的安全载流量通常可以从手册中查找,但利用口诀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心算便可直接得出。口诀如下:10下五,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网友A:
不谢不谢,共同发展,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这是我们工控人的目标撒

楼主:
请问yjb:你给我解释上面的口诀好吗? 谢谢

网友B:
1平方的电线能承受5a电流穿墙入管少百分之五

网友A:
TO:xinshou 口诀解释如下:  10下五是指10个平方以下的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五倍,如6平方毫米的铝芯线,他的安全载流量为30A     100上二是指100平方以上的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二倍,如150平方的铝芯绝缘线安全载流量为300A     25、35四三界是指10平方至25平方的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为线径的四倍,35平方至70平方内的线(不含70)为三倍。     70、95两倍半是指70平方与95平方的铝芯绝缘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即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按上面方法计算后再打八折(乘0.8)。若坏境温度超过25度的,按上面线径方法计算后再打九折。对于穿管温度两条件同时时,安全载流量为上面线径算得结果打七折算     裸线加一半是指相同截面的裸铝线是绝缘铝芯线安全载流量的1.5倍。     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铝芯线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芯线条件计算,如:35平方裸铜线,升一级按50平方铝芯线公式算得50*3*1.5=225安,即225安为35平方裸铜线的安全载流量。

网友A:
TO:fuzhongxun  你所说的一个平方5A没错,但导线不能笼统的按这个比例来算。并且铝芯线与铜芯线也存在载流的差异

楼主:
TO:yjb 按公式平方铜线升级按16 平方铝线算得16*3*1.5=72

网友C(2006-08-06):
怎么计算啊
求各位师傅帮忙解决啊

网友C:
请问2.5平方的铜线能承受多少个5瓦24V直流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