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关于缩径的标准

楼主(2005-08-17):
缩径有什么标准没?赐教哦。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流量计根据流量选型的时候有时会跟管径有很大出入,采用缩径有什么标准啊?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高手啊!!!

网友A:
一般来说是缩为小一个等级的.但是要综合考虑它的CV值和缩经后的开度!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调节阀!我没有看仔细你的内容!不好意思!

网友B:
一些老的调节阀由于没有阀芯平衡措施,阀座(阀口)直径是公称通经的65%左右。比如:DN100调节阀,阀座直径φ65。如果采用了平衡阀芯技术,阀座的直径可以达到公称通径的80-95%左右。

网友C:
缩径有标准,不然 怎吗会有标准件呢

楼主:
楼上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D:
缩径好像是没有什么标准的哦,反正干过流量计几年了,还没看到过.变径要看您对测量精度的要求以及压力损失的大小对测量的影响

网友E:
准确的说,目前关于流量计缩径是没有什么标准的。缩径的目的是为了让管道的流速达到流量计的测量范围的要求。因为任何流量计出厂时都标定了测量范围,而这是与管道中的流速条件(即雷诺数的范围)相关的。所以,你只要计算一下你要测量的流量的量程范围与流速的对应关系,就知道是否需要缩径,以及缩径的大小了。

网友F:
哈哈:缩径这个名词真还头一次听说 关于选阀,一下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阀门的流量系数定义为 阀前后压差1公斤时的流量 一般阀门的工作范围为全部流量的10%——90%,太小时阀体与阀芯磨损加重,太大时调节误差范围大。 要求最大调节范围于最小调节范围时调节阀再整个系统中所占的压差应为30%-50%。 阀门了流量计算应根据流体的种类及可压缩性折合称相应的流量 对应流量系数选大值(计算公式可参照有关书籍)

网友G(2005-09-27):
缩径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可以看一下ASME标准. 一般美国要求是不能小于管道尺寸的百分之八十. 德国要求是不能小于百分之九十. QQ:249870051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不过现在很多的地方缩径要远远超过这个标准呢,有的时候能达到50%甚至更低。

网友G:
这会对阀门的使用寿命影响很大的, 主要是产生产生气蚀,流速过高.我们国家可能还没有做出相关的标准.所以现在的国产阀门都在钻国家得空子.希望这种现象能够不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