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的电机性能好?

楼主(2005-08-17):
请教一下大家,大家一般用那种型号的步进电机。那家的电机性能好? 最大静转矩是什么?越大越好么?

网友A:
感觉驱动器影响很大!电机都差不多! 最大静转矩就是锁定转矩!并不是越大越好!转矩大的电机,在同样电压下,高速性能差! 转矩小的高速性能好! 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电机和驱动器!

楼主:
国产的电机那家好? 北京斯达微还是四通电机

网友A:
最主要是驱动器的选择,你要是要的多的话,就那要几家的,每家一个,自己做测试,对比对比,这样才能选择到最好的! 我看这里还没人把国内那么多家的东西都用过把,所以不好对比啊!

网友B:
最好配套使用.用一个牌子的,日本的比较好, _________千万不要说我是卖国!!!!!!!!!

网友A:
哈哈!!日本可能都没步进系统卖了吧!!这东西技术含量低,外国的已经进入不了国内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