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火焰、远程显示火焰有或无的状态

楼主(2005-08-17):
请教各位高手:检测火焰的方案.远程显示火焰有或无的状态.原理简单,成本低廉.谢谢!

网友A:
采用温度开关直接输出开关量给控制/显示设备或采用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信号送给温控器/PLC等控制设备经处理后显示火焰的有无状态。 为保证检测设备的寿命,尽可能的不要让火焰直接烧在检测元件上!

网友B:
用机器视觉可以实现,不过价格高。如果温度可以探测的话,用温度判断也可以。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两根不锈钢针,放在火焰的位置。火焰的电阻小于气体,可以据此判断火焰有无。 还可以采用红外开关,价格高些,可以离开火焰一定距离。

网友D:
周公,我想问,你是不是对不锈钢针做过大量的实验?

网友C:
宝石捷: 没有做过大量的实验,只是好多年前帮朋友做煤气灶点火试过一次,实际也是看电子报上的介绍做着玩的。

网友E:
我做的工程中用到过火焰检测器。配置为火焰传感器器+控制器。用在燃气锅炉上的。

网友F:
工业电视

楼主:
用光电二极管检测,用发光二极管显示

网友G:
aa88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什么多言论中 每次只有你能说到正路上去?

网友C:
芝麻开门!

网友G:
很少见 老周如此幽默啊 检测火焰多数是比较重要得需要. 另外实际上运行人员需要得不光是火焰得燃烧和熄灭这两个状态,还需要一些模糊得东西 比方说燃烧得程度 他们会通过颜色啊 大小啊 来判断 所以我认为 用视频监控 是个好办法 如果是小火焰, 价格也不会太贵 事实上目前狠多地方也就是这么用得

网友C:
我不知道这个题目是不是喊叫‘删帖’的帖子,特意顶起来。 :) 题目是‘远程显示火焰有或无的状态.原理简单,成本低廉’——说多了、过犹不及,扣十分!

网友G:
老周说话 我不懂

网友H:
用UV探测器,测量火焰中的紫外线;远程用小量程电压表显示。

网友I:
喊贴回帖都很有意思,仪表论坛值得看,且有好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