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快速测温仪的选型

楼主(2005-08-17):
大家好,本人初来乍到,现有一个十万火急的问题请教大家:哪个厂家的快速测温仪性能比较好?我们现在用的是上海大华的,快速偶头用B型。可现在大华表接二连三的出故障:在实验室校准挺好的,一到现场测钢水(1540℃~1620℃),仪表或者不复位或者不断偶,或者乱跳虚假数字。初步怀疑是仪表抗干扰能力不行。还有,快速偶头质量好的有哪些厂家?现在钨铼偶和B/S相比,哪个测温性能更稳定、准确?仪表和快速偶质量好、售后服务也比较好的厂家西南片区有没有?拜托各位前辈了!我的邮箱是:zyp741025@yahoo.com.cn

网友A:
你买个红外的嘛

楼主:
红外测温误差太大。

网友B:
红外测温不适合测钢水,因为有保护层。 钨铼偶和B/S相比,B/S测温性能更稳定。

网友C(2008-12-11):
红外测温仪被广泛应用于禽流感防治

----用于快速检测家禽、飞禽的温度。
----用于快速检测禽类运输车司机体温。
----用于快速检测疫区出入口人员体温。
----用于快速测量车站、港口、码头、机场等出入口人员温度。
红外热像测温仪对非接触性物质进行温度测量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使用很容易:只须确定目标,按下扳机,接下来读取数据便可。它能够在数秒钟内把被测目标的温度信息,在计算机上以图像形式显示出来,并与人体暴露器官正常温度图像进行比对,误差可以精确到0.03度。在旅检通道上利用红外热像测温仪对每个入境旅客的体温进行识别、排查,不仅能做到准确无误,而且能节约5-7秒的时间。
当前正值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高发季节,防控形势非常严峻,防控任务非常艰巨。从国内外疫情形势分析,今年秋冬季局部地区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可能性很大。在这种可能大流行的高致病性瘟疫面前,人显得非常脆弱,非常危险。所以,非接触式测温就能帮助我们安全的取得疑似病人的温度数据,作为区分有病无病基本参数,同时有效保护医护人员不受病毒侵害。

红外测温仪--专业检测工具, 快速温度测量

广州富民测控科技--红外测温专家

www.cnfumin.com 020-87545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