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机械设计的朋友注意了:根据调速范围/调速方式确定机械设计速度的问题

楼主(2005-08-17):
搞机械设计的菜鸟级朋友可能会有如下困惑: 知道调速范围、调速方式,怎么确定机械设计速度呢? 还有,提供给客户的调速范围有具体的要求吗?

楼主:
先谈谈第二个问题: 提供给客户的调速范围有具体的要求吗? 因为在自动化流水生产线上我们一般采用的电机都是三相异步电动机而不是专用变频电机/同步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所以电机运行的频率不要太高或太低,否则容易出现电机严重发热/不转(电机输出力矩太小,驱动不了生产线)甚至烧毁电机的情况。 根据个人经验,我建议变频调速/电磁调速运行的范围在20Hz~100Hz为宜(20Hz和100Hz我都遇到过,而且长时间运行几年了都没有出现问题。但需要说明的是,负载相对而言比较轻。),而且平常最好工作在50Hz左右,比较少的时间工作在高限和低限频率(如果长时间工作在高限和低限频率,必须满足“负载比较轻”的条件)。另外,调试变频器参数时应当调节上限频率和下限频率,以免客户任意调整频率而造成设备损坏。 因此,我建议给客户的调速范围的上下限最好是5倍的关系。例如:1~5米/分钟或2~10米/分钟等等。而不要说0~5米/分钟、0~10米/分钟、1~10米/分钟等等,因为这样的话电机有可能长期工作在不适合的比较恶劣的工况,容易缩短其寿命甚至损坏。

楼主:
再谈谈第二个问题: 知道调速范围、调速方式,怎么确定机械设计速度呢? 这方面特别应当注意,否则电机容易发热,其寿命将会缩短甚至烧毁,到时候再来更换电机、减速机、链轮或其它设备就有点那个了... 1、首先应该明确调速方式:变频调速还是电磁调速、机械手动调速。 2、应该明白每种调速方式的原理: 变频调速是靠减小电机运行频率和电压来降低速度的(相对于50Hz而言,下同);变频调速是靠增加电机运行频率来提高速度的(变频器不是变压器,它的的输出电压不可能高于输入电压)。 电磁调速是靠减小电机运行频率和电压来降低速度的。电磁调速方式无法增大速度! 机械手动调速是单纯靠机械来调节速度的,不需要电控的参与。 3、确定调速范围的具体值。 4、凭俺的个人经验,在合理的速度调节范围内应当这样确定机械设计速度(也就是工频50Hz的频率下的速度): 对于变频调速:机械设计速度应当为速度调节范围最高值的70-80%左右; 对于电磁调速:机械设计速度稍稍高于速度调节范围最高值即可,没必要高得太多; 对于机械调速:因为和电控没有关系,请根据具体结构确定减速机的减速比、链轮的大小等等。

楼主(2005-11-27):
都这么久了,怎么没人发表一点看法呢?

网友A:
支持原创!
继续!!

网友B(2006-02-05):
可以用机械无级调速器+齿轮减速器的来实现,首先确定传动的转矩,以及输出的转速范围,在选用就可以了

网友C:
不管对错.绝对支持.理论书本上有的是.经验,一个人一个样!论坛,大家交流的应该是经验.技术方面,没有不同的观点,没有提高!!
做技术的,不需要听好话.

网友D:
我也有同感,书面的东西应少点;多多交流一些经验

网友E:
同意楼上的看法,书面的东西到处可以查的到,应多多交流一些经验,最好是具体案例,还有各自所收集一些稀缺资料,与大家共响

网友F(2006-03-12):
一般做设备的设计是从工作需求来确定设计参数的。
也就是,要先了解客户的具体要求,再选择采用的机构、驱动方式和控制方式的。

网友G:
老菜有说:电磁调速是靠减小电机运行频率和电压来降低速度的。
我觉得电磁调速不应是减小电机运行频率,如果是这样那不成变频调速了啊.
我也不知道其具体原理,我去查过但没有查到.

楼主:
“狼行其道”指出的问题确实是我的笔误,多谢指正! 电磁调速电机的特点和结构原理   电磁调速电机是一种简单可靠的调速装置,调速电机在规定的调速范围内能均匀连续地无级调速,并能输出额定转矩,能较好地满足起重机械,尤其是塔式起重机的要求。   电磁调速电机由笼型异步机、电磁转差离合器和控制器三部分组成。调速电机运行时,对于负载的变动,由控制系统自动调节离合器的励磁电流,使转速基本保持不变,电动机调速时,随着转速的降低,输出功率亦成正比地降低,因此,这种调速电机适用于恒转矩负载。   电磁调速电机的无级调速是通过电磁转差离合器的作用来实现的。电磁转差离合器(图1)有两个旋转部分:圆筒型的电枢和爪形的励磁绕组磁极,二者没有机械上的联系。电枢由电动机带动,当励磁绕组通直流电后,便产生磁通。电枢旋转后在电枢内感应出涡流,由于涡流与磁通的相互作用,便产生转矩,带动磁极转子按同一方向旋转,但其转速始终低于电枢之转速。若改变离合器的励磁电流,便可调节离合器的输出转速,输出转矩是由外部负载决定的。在负载一定的情况下,励磁电流越大,转速就越高,反之亦然。在励磁电流一定的情况下,负载越大,转速越低,负载越小,转速越高。不通入励磁电流,输出轴则不旋转。
  电磁转差离合器的输出自然特性很软,为了提高离合器的特性硬度,采用了检测发电机转速的闭环控制系统。当负载在额定转矩的10%~100%范围内变动时,控制器根据测得的发电机转速信号,能自动调整励磁,使输出转矩基本上维持不变。   电磁离合器为传递转矩的装置,其额定输出转矩与传动电机的额定转矩近似相等。

网友H:
电磁调速器实际是一个电机联轴器,靠调节电磁力改变传动力矩来调速的,并不是老菜说的那样。

网友I:
    请问一下老菜,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不懂:变频调速是靠减小电机运行频率和电压来降低速度的(相对于50Hz而言,下同);变频调速是靠增加电机运行频率来提高速度的(变频器不是变压器,它的的输出电压不可能高于输入电压)。

网友J(2006-04-11):
我是专做流水线的,电方面在流水线这种设备上不算复杂.
三倍速链条输送线我们一般用的变频器是50HZ的,在正常工作的速度时变频器在25HZ-35HZ.防止频率过高或过低影响变频器的使用寿命,电机是普通的步进电机/减速器/链条传动(12A的链条)/皮带传动(A型带),设计输送速度.
皮带输送线一般用的是电磁调速电机(无级调速,启动力矩大)+电磁调速电机控制装置,整套成本不高.一般输送线的速度要求都可以达到.

网友K:
我们是做地轨式流水线的,用两个马达带动一条线,该怎么设计.

网友E:
老菜介绍的这种动力装置,确实不错,后面110的跟贴也确实是经验之谈.只是认同面不同而已.
不过我感觉到这个跟速度设计好象没有什么关系.设计速度应该是根据1:客户的要求;2:生产产品的工艺特性要求;3:机械动作结构要求,这三方面而确定的.我想跟选择什么样的电机没有特别关系.要说关系,那就是要先确定前3点的要求后根据具体实际情况来选择控制方式,最后在选择电机及电机的动力装置.

网友L(2006-06-23):
thank you.because just see it now,but support you!support you!

网友M(2006-09-23):
那接下来的电机选择也是很重要的过程哦

楼主:
TO 绿峰:
做地轨式流水线的,用两个马达带动一条线?
详细说明?

网友N(2006-12-18):
 支持 大家是朋友
    不管对错.绝对支持.理论书本上有的是.经验,一个人一个样!论坛,大家交流的应该是经验.技术方面,没有不同的观点,没有提高!!
做技术的,不需要听好话.

  我对电机不熟悉,学习

网友O:
机械无级调速器+齿轮减速器,我们用得很多,但机械无级调速器维修相当麻烦,现在逐渐被变频调速取代。为了保证足够的力矩,我们会将机械无级调速“短接”,而保留齿轮减速器。很成功。几乎不须改变太多的机械部分。各项性能指标也能达到。调速范围更宽。操作更方便。

网友O:
老菜鸟不知道到考虑到往复运动的机械的拖动的调速没有?

网友P:
我们的设备上用的变频器,主要是完成加减速。如果按照“对于变频调速:机械设计速度应当为速度调节范围最高值的70-80%左右;”势必要增大电机功率,对吗?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按100%设计?

楼主:
TO 千里冰峰:
    当然可以,不过请注意电机运行的最低和最高频率,如果不是变频电机更应该要注意——不要让电机寿命很短就可以了。

网友Q:
我们的电机转速比选大了,现在想让它正常工作必须是在1.5HZ的状态下运行,工况大概是工作15秒停止一分钟,请问可不可以,麻烦详细讲解一下原理公式,我这方面比较弱智拉。谢谢

网友Q:
PS:对电机和变频器能不能一起解释下

楼主:
换链轮看能不能解决问题——主动链轮换小,从动链轮换大。

楼主:
要不换成极数更高的电机,或减速比更小的减速机。

楼主:
如果使用正常,就别换了。

网友Q:
使用上还没有试过,就是不太想换电机,才考虑让它一直工作在1.5hz,现在的担心就是一直在这种低频下工作会对电机和变频器的损坏会比较大,但是从原理上对这个理解还不是太深,损坏原因及原理希望了解一下

网友R:
支持一下!今天又学习了,谢谢!

网友R:
我的电机11KW,现在需要电机速度为900-1500RPM,请问我应该选用哪种调速方式;

网友R:
还有5.5KW电机,速度为1600-3000RPM,选用哪种调速方式更为合适,谢谢!

楼主:
理论上分析:
这要看你电机本身的转速是多少,如果是2极或4极电机,11KW电机:
如果你的电机是普通电机而不是滑差电机,就只能采用变频调速;
如果你的电机是滑差电机而不是普通电机,直接采用电磁调速就可以了;但4极电机的最高速度可能离1500R/M差一点。
如果是6极或以上电机,11KW电机:
仅能采用变频调速;
如果是2极电机,5.5KW电机:
如果你的电机是普通电机而不是滑差电机,就只能采用变频调速;
如果你的电机是滑差电机而不是普通电机,直接采用电磁调速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2极电机,5.5KW电机只能采用变频调速。

楼主:
电机转得太快了,寿命可能很短哟。

网友S(2007-02-02):
老菜鸟真热心 顶

网友T:
今天又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U(2007-09-05):
我对电磁调速器的原理不太懂///请菜师傅讲解?

网友V:
我现根据设计要求减速电机输出轴端速度在10r/min,功率是11kw
选用变频电机选那种型号的?请教!!

网友W:
选用变频电机及变频器时,需要确定电机的最高及最低速度。当减速电机输出速度为10r/min时,电机的输入速度是多少?此时是最高速度还是最低速度?

网友:
您好, 请问电磁调速异步电机 的拖动电机的功率为1.5KW 额定电压 380 额定转速为1450r/min 要求调速范围为200—1000 选择YCT132-4B 型号行吗 它的励磁线圈的额定励磁电流 和额定电压是多少啊 请您帮我解答下好吗

网友X:
我也来支持下老菜先生

网友Y(2007-12-02):
支持一下!今天又学习了,谢谢

网友Z(2008-01-12):
支持老菜,老菜不赖

网友AA(2008-11-06):
你好,老菜鸟!请问:我用5.5KW电磁调速,机重220公斤左右,如果我再加100公斤,并且还要带动其他磨盘设备对地面进行打磨,能运行吗?另:这种电机的平衡怎么样?

楼主:
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好说。电磁调速电机还是比较皮实的。

网友AB:
请问各位大虾:

起重机上各个机构的电机在功率满足选型的前提下,是应该选极数高的还是低的?

楼主:
那还得看起重机的速度、机械传动的速比。极数不同的电机,其转速也不一样。

网友AC:
搞什么啊,我是做机械设计的,我们依据的是设备需要承载多少的负载,需要输出多少的扭矩,通过传动方式的传动效率来反推所需驱动电机的额定功率,再通过打安全系数的方式定电机的最终功率,至于需要达到多少的转速,来计算传动比,依据传动比来确定传动方式!楼主果然是个菜鸟,如果懂机械设计的人,作出来的设备,根本就不会出现电机烧毁的事件,烧毁了就说明设计是错误的,一看楼主就不是做机械设计的,肯定是学电气的,就不要太显摆来教育搞机械设计的,就你这点东西根本都不是什么依据和经验,最多只能说是一些可行的尝试!不要教坏了人,那可就是你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搞什么啊,我是做机械设计的,我们依据的是设备需要承载多少的负载,需要输出多少的扭矩,通过传动方式的传动效率来反推所需驱动电机的额定功率,再通过打安全系数的方式定电机的最终功率,至于需要达到多少的转速,来计算传动比,依据传动比来确定传动方式!楼主果然是个菜鸟,如果懂机械设计的人,作出来的设备,根本就不会出现电机烧毁的事件,烧毁了就说明设计是错误的,一看楼主就不是做机械设计的,肯定是学电气的,就不要太显摆来教育搞机械设计的,就你这点东西根本都不是什么依据和经验,最多只能说是一些可行的尝试!不要教坏了人,那可就是你的错了!!!~~~


........呵呵,敝人本来就是菜鸟。不过楼上没有看清楚题目就发言还是有点过了,你个根本就没有看明白本贴说的什么意思!!!

........本贴要解决的问题是:“知道调速范围、调速方式,怎么确定机械设计速度呢? ”

........至于楼上说的怎么计算电机功率和怎么确定传动比,本贴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至于楼上说的怎么计算传动比,那我问你:你的设备设计速度是多少你知道吗?如果你并不知道,那么你什么来计算传动比?如果客户给你的是一个速度范围,而你又知道你要设计的速度是多少了,那么你还在这里叫嚣什么?————本贴讨论的题目就是:客户给你一个设备速度范围,你怎么去确定你的设计速度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没有显摆,也没有来教育搞机械设计的,呵呵。如果你什么都懂,那么完全可以一笑了之,难道楼上要为机械的朋友出头?我没有看轻你们的意思,是你多虑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AB:

请问各位大虾:

起重机上各个机构的电机在功率满足选型的前提下,是应该选极数高的还是低的?

极数大小是根据客户的实际生产需要定的,不同的客户,他吊重的物品不一样,与需要完成一项工作的时间、工作效益也有关,则速度参数(变频、双速、固定速度)等也不一样,

满足客户的要求:速度,再靠虑电机功率,传动方式

网友AE(2009-05-09):
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AF:
老菜....我想问下你(其他高手也欢迎回答):搅拌机+三相异步电机+变频器,这三者的功率,以及力矩是怎么匹配的.有什么依据!!!还有就是当变频器HZ调低后..变频器,三相异步电机,搅拌机是怎么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的.小生先谢过了

网友AG(2010-10-13):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分几段调速,怎么样确定具体的速度值为最好的速度

网友AG:
具体的说吧,像自动扶梯用电机,如果是5人以内,那我设定速度为0.35米/秒,如果6-10人设定速度为0.4米/秒,这时问题来了,为什么你选0.35 0.4这样的速度,0.2 0.3这样不行吗?所以我想问老菜这种情况我怎么确定具体的速度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