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QBench问题求助!!

楼主(2005-08-17):
我在vc下使用dxygraph控件,   显示的程序为:   void CDaqbenchDlg::OnButton1()   {double data1[10];   for(int i=0; i<10; i++)   {data1[i]=i;}   m_XYGraph.PlotXY(&ArrayToVar(data1, 10), 0);}   程序编译都过了,data1[i]值也赋上了,为什么最后不能出波形啊? 同样代码,放到自带的例子程序里就可以啊。除了把控件加到程序,还需要对dbgraph.ocx进行什么工作吗?

网友A:
是否是控件的属性设置不正确?

楼主:
设置和例子程序也完全相同 我把 m_XYGraph.PlotXY(&ArrayToVar(data1, 10), 0) 这个值返回来看发现是 -1,在DAQBench里对应为: -1, the data type of Data is invalid 可我完全一样代码加在例子程序环境下就返回 0。 我搞不懂啊,请高手们 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