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是无源底板啊?

楼主(2005-08-17):
刚接触这个领域,很多东西不明白,感激涕零

网友A:
就是工控机的底板!单独无法工作,需要配合工控主板! 一般会有多个pci或者isa槽作为扩展使用!

楼主(2010-07-26):
引用 网友A:
关于就是工控机的底板!单独无法工作,需要配合工控主板!一般会有多个pci或者isa槽作为扩展使用!

感谢

网友B(2010-10-23):
板上最多可以扩展14个PCI 槽。

网友C:
学习了,我们这边用了几台。上面pci和isa的槽口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