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S7-200 模拟量输入/输出扩展模块的使用??

楼主(2005-08-17):
西门子PLC-S7-200 模拟量输入/输出扩展模块的使用?比如温度模块里面的数据采集来了怎么处理、显示在触摸屏上。要控制输出又要怎么处理模拟量输出。

网友A:
都是通过输入输出扩展模块再cpu中的映射地址来实现的。用s7-micro可以看到映射的地址,读取模拟量输入的映射就可以得到采集来的温度值,经过线性转换成工程单位就可以再触摸屏上显示了,控制输出时,把需要改的值mov到输出模块的映射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激情如火, 采集来的数据不是我们要在触摸屏显示的数据,要线性转换成工程单位,要转换那得知道它们的数据范围的吧,比如-150度对应的数据是多少,350度对应的数据是多少?或者他们的每一度是多少数值?温度模块的说明书上有的吗? 或者怎么处理那些采集来的数据,再在触摸屏上显示呢? 希望大家帮帮我 这里先谢了

网友B:
显示值 = 当前AD转换值 / AD 最大值 * (量程上限 - 量程下限 ) + 量程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