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LC-S7-200 模拟量输入/输出扩展模块的使用??

楼主(2005-08-17):
西门子PLC-S7-200 模拟量输入/输出扩展模块的使用?比如温度模块里面的数据采集来了怎么处理、显示在触摸屏上。要控制输出又要怎么处理模拟量输出。

网友A:
都是通过输入输出扩展模块再cpu中的映射地址来实现的。用s7-micro可以看到映射的地址,读取模拟量输入的映射就可以得到采集来的温度值,经过线性转换成工程单位就可以再触摸屏上显示了,控制输出时,把需要改的值mov到输出模块的映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B:
西门子的AI、AO模块使用很简单。把模块依次连接线插接好就可以了。在按照你输入类型设置组态拨码。按照输入/输出要求连接好信号线即可。这样硬件方面就好了。 西门子的AI块依次有对应的AIW存储字。第一个通道为AIW0;第二个为AIW2;第三个为AIW4;第四个为AIW6。编号依次后排。 在触摸屏上显示很简单的。罗升PWS、台达DOP等及其它厂家的HMI都有增益、偏置等。PLC不需要编程就可以按要求在HMI上显示。 控制输出要看控制要求。但有一点就是:数字32000对应输出10V。 如有兴趣,可以看看我自己的网站:tckongzhi.123ye.com(天成控制)。可以相互学习。

网友C:
AI、AO模块是干什么的啊? 我是新手楼上的能告诉下吗?

网友B:
ai是模拟输入,AO是模拟输出。

楼主:
朱勇军:谢谢 10V对应的是32000数字 那么0V对应的是多少数字??

楼主:
采集来的数据不是我们要在触摸屏显示的数据,要线性转换成工程单位,要转换那得知道它们的数据范围的吧,比如-150度对应的数据是多少,350度对应的数据是多少?或者他们的每一度是多少数值?温度模块的说明书上有的吗? 或者怎么处理那些采集来的数据,再在触摸屏上显示呢? 朱勇军大哥:偏置如何得来 希望大家帮帮我 这里先谢了

网友B(2005-11-23):
0V对应数字0。
数据显示根据你的触摸屏有一定关系。有的触摸屏自己会进行工程量的转换,只是HMI编程时在数据显示时要设置的。比如在罗升PWS系列里,先在画面上建立一个数值显示变量,让它读取AIW0,再选“缩放”,就可以对其进行偏置和缩放处理了。

网友D:
朱勇军你好,V3.2软件里,200的,我想扩展一个EM235模块怎么设置啊
RA A+ A-,怎么与软件相对应啊!

网友E:
请与我联系:huangguojie1@163.com

网友F(2018-04-24):
对于模拟量模块的使用,有没有比较详细的教程,麻烦分享下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