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变频器
求助直流电机磁场电阻变化问题

楼主(2005-08-17):
我公司有一台ROCKWELL RELIANCE FP3000 直流电机,其磁场电阻在开机前阻值为29.5欧,运行几小时后,电阻为38欧,难道磁场线圈也会变化??

网友A:
是否时温度变化的原因?

楼主:
温度是会影响电阻,但我用的电机是369KW的,温度不会导致那么大的变化啊,再有这么大的电机电阻应该很小的.

网友B:
温度是会影响电阻的,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你用数显表测的,会受到一些外界的干扰.

楼主:
我们用几种表测量过都是一样,仪表影响可以排除

网友C:
电机是什么工作制式?温升到底有多少,还有磁场电流是否有变化?

网友D:
正常,一般要有1.1-13的变化,温度越高电阻越大。所以现在直流传动的励磁都是恒流控制。不受电压影响。

楼主:
谢谢大家 我门的电机是它励电机 额定温度15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