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节电器工作原理

楼主(2005-08-17):
节电器的工作原理谁能帮我介绍介绍啊???

网友A:
什么是节电器呀??

楼主:
就是号称可以节省电力达30-50%的东西,我不相信有这个种东西,想看看工作原理,如果属实的话就帮我朋友的厂里弄点,这玩意如果是真的那会很省钱的。

网友B:
节电产品有很多类,不同类的产品原理不一样,大概来说: 节电技术: 对企业来说,有两个途径: 1、 是生产过程工艺和用电设备的本身效率改善节电; 2、 通过外加专用节电设备改善企业用电环境或用电设 备效率节电。 第一个途径一般是由企业本身技术部门来完成,第二个途 径需购买专用设备添加。 相应的节电产品不为外乎以下三类产品: 1、 电能效率监控产品:是提高电能使用效率的管理平台 和工具; 2、 改善电网质量的产品:有消谐、补偿、调压类产品; 3、 改善设备工作效率的产品:有常用的变频调速,和针 对具体设备工艺特点开发设计的专用产品

网友C:
节30%-到50%的肯定是适用于照明的,主要靠调压来实现 工业的话肯定达不到这么高,主要楼上兄弟所说的

网友B:
那不一定,对低效率的风机水泵,在空载期间,用变频改造就能达到40%. 节电技术和工控技术是关联的.希望有好建地的兄弟,多来讨论讨论.

网友D: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绝对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节电”,所以也就不会有说的通的原理。

楼主:
所谓节电,肯定是节省浪费的那部分电了,不存在什么能量守恒定律的,我想知道的是那个东西的工作原理,谢谢各位了

网友B:
大体说: 1、智能监控类,就是帮助用户发现浪费,然后通过管理手段节约; 2、调压类的节电产品,原理就是通过调整电压,避免电压过高造成的多余功率(热)损耗; 3、补偿功率因数类,原理是通过减少线损来节电; 4、抑制谐波过电压类,原理是通过减少设备、线路的热损耗来节电; 5、变频调速原理是通过使电机输出精确匹配负载所需,不过度使力。

网友E:
节电器的工作原理: 根据电力的负载特点,运用现代技术减少能耗,达到节能的目的。 举例1:灯的节能,根据灯是阻性负载的特点,我们可以用限流,限压,稳频,我们发现经过这一过程,灯的光亮度没有明显的下降。但能耗减少了30%。这就达到节能的目的。 举例2:有关电机,可以改变频率来达到节能的目的。 我国的能源问题突出,主要有: 1: 不必要的能源损耗,如某些设备把能源用于发热,效率低。 2: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损耗,采用旧技术,落后工艺,造成能源浪费。 3:设备的谐波失真,污染电网,造成能源浪费。 这些问题是节能器无法解决的。

网友F:
很多的节电产品号称可吸收谐波,清洁电网。但都没有给出相关的数据,只是王婆卖瓜。

网友G:
打开一看,是个电容

网友H:
到底功能怎样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I:
是一个电容是骗人的

网友J:
我们公司用过不是很明鲜!!

网友B:
节电市场目前为起步阶段,还很不规范,相应的产品也是鱼龙混杂,技术简单,夸大效果。但随着国家、社会的重视,相信一定会规范起来的。 至于效果,我想和工况有很大的关系,节电产品绝对不会是万能的,随便放到哪,都会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