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5-08-17):
请问台达变频器VFD-A系列的能用MODBUS和其他品牌的PLC通讯吗?如果不能应该用那种方式通讯.用自定义通讯行吗?

网友A:
用台达专用的通讯协议,在工控网的自助资料库中有说明,您可以先看看。

网友B:
VFD-A不符合MODBUS的通讯格式吧!用台达PLC控制有专用指令(正传,反转,状态读取),也可以用RS指令

楼主:
VFD-A能和LG的PLC通讯吗?

网友C:
难,除非lg是自由口。

楼主:
TO 新四军: LG的485是可自定义的自由口,但我应该怎样定义参数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C:
A系列变频器说明书后面有协议格式,你既然是自由口,按说明书的通讯格式,逐个发数据就好了。 你要先将波特率/奇偶校验/字长/停止位/ASCII格式定义成和变频器一样的格式,然后开始发送 头码/地址/功能码。。。/校验/尾码。接着等待回应,然后处理回应就好了。OK!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