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回路接线的颜色问题?

楼主(2005-08-17):
在做控制柜时,控制回路一般采用什么颜色的导线? 对于常规的电气控制(继电器控制和PLC控制,负载是常规的接触器线圈)大家一般采用什么型号的控制导线? 我一般采用RVV-0.5 0.75m2的软导线,颜色目前没有区别,看车间手里的材料,有时采用红色有时用白色有时用兰色。 我昨天听一个老工程师讲正确的应该采用黑色软导线来作控制线。我查了一下资料,只查到零线应采用浅兰色、PE线黄绿双色、直流正极棕色、直流负极兰色。 大家谈谈控制单元接线的颜色标准。

网友A:
有资料的就按照资料来接,没有资料的就自己制定。

网友B:
我昨天听一个老工程师讲正确的应该采用黑色软导线来作控制线。我查了一下资料,只查到零线应采用浅兰色、PE线黄绿双色、直流正极棕色、直流负极兰色 --- 我注意到进口设备基本上是和你的资料说的吻和的,国产设备就五花八门了,一般控制线用兰色和黑色软导线的多。

网友C:
国外的成套设备都很专业的,国内的嘛,就一般了,可以自己设立标准,那样对自己的查线,改线什么的都有好处。还有我们一般都是现场服务,可以把自己的标准讲给别人听,也是可以的。 不过最好还是用国际标准好点,就是怕用户不是太明白,到时还是要讲解给他们听。

网友D:
日本和台湾的设备控制线一般是黄色的

网友E:
采用黑色软导线来作控制线看起来比较舒服。

网友F:
我喜欢用多种颜色,甚至到10种颜色,这样就很容易找到一打困中的一条线了,再加上线号

网友G:
刚毕业吧,呵呵!控制线的选择当然和电气线路不一样了!呵呵!期望的是低电阻率啊!软线说明铜丝杂质含量低和多股,当然好用了!你的师傅说得对!至于颜色没有什么标准的,随便!黄色太艳,黑色比较好,也容易买的!

网友H:
小问题大学问!! 发扬光大!

网友I(2005-09-23):
建议控制回路用控制电缆,国标GB9330-1988塑料绝缘控制电缆规定型号:KVV、KVVR、KVVP、KVVRP、KVV22、KVV23、KVV32、KYJV等,额定电压450/750V,芯数:2~61芯。 按GB2023-1997解释,227IEC 52(RVV)全称为轻型聚氯乙烯护套软线,额定电压300/300V,芯数:2和3芯。

网友J:
有长进啊

网友K(2006-07-04):
我想问一下KVV和RVV电缆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L:
我觉得还是用统一标准好些,这样不论谁去查线都不会搞混,查线也迅速些

网友M(2007-04-25):
国内是应该统一标准,不如叫电气工程师去拆炸弹的时候不是都玩完?我同意顶楼的:
相线红、绿、黄色,零线应采用浅兰色、PE线黄绿双色、直流正极棕色、直流负极兰色

网友N:
如要出口欧洲就不能有黄色和绿色的线。

网友O(2007-12-01):
苏州长风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代工控制柜的组装.
联系QQ:394841352.

网友P:
我曾经也发过这样的帖子,但一直没人说出个GB或IEC出来,真郁闷!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20855

网友Q:
强电控制柜,控制线我们一般用0.75黑色软线,PLC柜用白色多芯护套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