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要由使用者自己计算吗?

楼主(2005-08-17):
请问:从设备是根据接收数据自己计算好CRC然后与接收到的CRC比较,那么主站(PLC)发送数据中的CRC是由使用者自己计算填写好的还是由PLC自动计算的?

网友A:
由plc来计算crc校验数据。

楼主:
激情如火谢谢你! 在MODBUS通讯时我用PLC做主机,只要将要发送的数据比如:0c 02 00 00 00 10 按PLC的通讯程序格式发送出去就成了吗?PLC会自己算出CRC=78DB然后自己加进去吗?CRC在PC做主机,用VB编程时才要自己计算对吗?

网友A:
如果您用的plc有modbus专用功能块的话,crc是有功能块来进行计算的.如果没有专用的modbus功能块,那么就需要在程序中自己来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