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种应用如何完成变频器的选型

楼主(2005-08-17):
送至变频器的控制信号有四个,作用分述如下。 1,信号A接通时,变频器以频率1驱动电机正转。此时如信号B接通,变频器以频率2运行。 2,当信号C接通时,变频器以频率3驱动电机反转。 3,当信号D接通时,变频器以频率4驱动电机反转。 4,频率1、频率2、频率3、频率4均可通过变频器操作面板分别设定。 5,除信号A、B有同时接通的可能,其它信号均不会同时出现。 6,要求1、2所要动作与要求3的动作以不同的加减速时间进行,且可分别通过变频器操作面板分别设定。 各位大侠,请指教!最好能以较好的价格供货!

网友A:
用abb的基本可以完成您的功能。

网友B:
你好! 北京时代集团的时代变频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请咨询! 谢谢! 13098806524 QQ:11280899

楼主:
感谢二位! 不过此次希望使用西门子的变频器。 micromaster 420的变频器最多有4个多功能输入端子,不知道能否搭出此种应用。配合BICO使用呢? 请西门子变频器高手解惑。

网友C:
DANFOSSVLT5000具有四组菜单功能,可任意编程操作。完全可满足您的要求。

楼主:
看来西门子的高手还没上网。 我还是希望用420来解决此应用。 1,信号D激活变频器的点动反转功能,点动的频率和斜坡上升、下降时间是可以单独设定。 2,信号A激活变频器正转功能,信号B选择1固定频率。 3,信号C激活变频器反转功能。 还需要解决的问题。 1,我需要正转和反转时运行频率不一样,可单独设定且掉电保持。

网友D:
台达;性能并不比西门子的差 ;西门子PLC性能是真好01062632247

网友E:
一个多段速功能配合逻辑加减功能一般变频器都能实现!

楼主:
打西门子的技术支持热线,电话马上就回过来了!反应真快!值得表扬!据西门子的工程师称,M420实现起来比较吃力,推荐用M440。真想有两台机试一下啊!谢谢各位!

网友F(2006-11-09):
BICO功能具体怎样使用?有那位能相告啊?

网友G:
用科比的也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H:
如果你用uss通讯,以上功能那是没得说,不过我想,如果变频器有足够的di口,你的恒速运行要求也是可以达到的,不过要不同的加减速时间那就要看变频器在加减速时间上支持第二参数不。大概看了一下430应该是可以满足的,其他的暂时没有手册,不过你在定型之前还是和西门子技术支持联系一下。

网友I:
上来就推荐440变频器,也太那个了吧!其实ABB或者三垦就可以实现了,三垦的就需要你跟厂家好好沟通否则一些参数是隐藏的,单看说明书会越看越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