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选型!!!

楼主(2005-08-17):
因为公司产品需要,需要配套两款具有防暴功能的触摸屏:5寸和10寸。 希望有人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google搜索一下就行了

网友B:
推荐你使用ESA公司的触摸屏,绝对能满足你的要求,如果你有需要或者想了解更详细的资料,请MAIL我. yuchen@acitetch.com.cn

网友C:
可以和我联系一下,我们公司或许能满足你的需要:baoyongjun@126.com

楼主:
没人帮忙啊?

网友D:
具备防爆能力的触摸屏好像很少,但是要实现此功能,办法还是有的。订做一个隔爆的外壳,把屏嵌在里面,平的面板在加装一层保护膜。屏与外面的通讯线加装隔离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