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在设计是如何选择合适的电力电缆

楼主(2005-08-17):
各位前辈,我是个新手,现在在一个厂里当个电工,新买的交流电机用在水泵上的, 让我用接触器之类的东西给转起来, 我不知道电缆需要多大的?忘赐教! 最好能叫我方法,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或表格之类的! 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电机的功率数,给你个简单的心算口诀:   口诀1:按功率计算工作电流:电力加倍,电热加半(如5.5KW电动机的额定工作电流按“电力加倍”算得为11A)   口诀2:按导线截面算额定载流量: 各种导线的安全载流量通常可以从手册中查找,但利用口诀再配合一些简单的心算便可直接得出。口诀如下:10下五,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网友B:
讲白了就是一个KW两个电流.再放出点余量.

楼主:
你好 yjb, 我不理解你说的口诀2 能给我详细说明下吗?

网友A:
TO:新新电工   10下五是指10个平方以下的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五倍,如6平方毫米的铝芯线,他的安全载流量为30A   100上二是指100平方以上的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二倍,如150平方的铝芯绝缘线安全载流量为300A   25、35四三界是指10平方至25平方的铝芯绝缘线载流量为线径的四倍,35平方至70平方内的线(不含70)为三倍。   70、95两倍半是指70平方与95平方的铝芯绝缘线安全载流量为线径的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是指若是穿管敷设(包括槽板等,即线加有保护套层),不明露的,按上面方法计算后再打八折(乘0.8)。若坏境温度超过25度的,按上面线径方法计算后再打九折。对于穿管温度两条件同时时,安全载流量为上面线径算得结果打七折算   裸线加一半是指相同截面的裸铝线是绝缘铝芯线安全载流量的1.5倍。   铜线升级算即将铜导线的截面按铝芯线截面排列顺序提升一级,再按相应的铝芯线条件计算,如:35平方裸铜线,升一级按50平方铝芯线公式算得50*3*1.5=225安,即225安为35平方裸铜线的安全载流量。

网友C:
yjb说得很对呀

网友D(2005-09-29):
很好的口诀和知识啊

网友E:
基础知识就是这样,很好记得,而且很容易理解

网友F(2005-11-23):
请问各位老师傅常用铜线(平方毫米)相应的安全载流量

网友G:
热心的人真是多啊,呵呵

网友H:
口诀如下:10下五,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网友I:
谢谢 yjb  老师   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J:
热心的人真是多

网友K:
还有这种算法?
我们这样总结过,果然高手!

网友L:
   TO:  yjb
   “铜线升级算”  那升一级是多少啊?  35的铜用50的铝来算,那10的铜呢? 也加15用35来算么?如果更大的呢如90的?

网友L:
TO:yjb
请问“铜线升级算”“一级”指的是多少?
35的铜用50的铝来算
那10的铜呢,也加15用25的铝来算么?
大一点的呢,如90  一样用105的铝来算么?

网友M:
请问路过高师:
  在排电气柜时,按德国标准如何给导线编线号?

网友N(2008-03-19):
电览的级别是
1、1.5、2.5、4、6、10、16、25、35、50、70、95、120、150、185
10就按16的算

网友O:
 一般按一个千瓦两安培电流计,算出额定电流再根据额定电流选相应载流电缆

网友P(2008-11-21):
 你好!

请问150KW的用电设备,要采用多大平方铝芯绝缘线

网友Q:
你说的150KW设备是感性负载还是阻性负载,假如是感性负载,还的考虑它的启动电流,一般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5~7倍。如果是阻性负载 ,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1.1 倍。是三相负载吗?

网友P:
对:wangjg21 关于

内容的回复:谢谢您,是三相负载,用电设备是塔吊还有搅拌机等等

网友R(2009-05-27):
有没有人对起重机上面的电路特别精通的?我是刚高中毕业到工厂里面装电器的实习生,对电一窍不通,希望能得到那个师傅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