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DP与安川变频器

楼主(2005-08-17):
哪位有S7-300通过DP与安川变频器联接控制的例程或操作说明?谢谢!

网友A:
例程暂时没有,您现在由安川变频器的profibus gsd文件吗?如果有,就和控制siemens变频器一样的了。

网友B:
我有一篇论文,在gongkong.com内可以找到,在plc.123ye.com里也可以找到。你可以参考。我在上海浦东做过profibus总线,工程很大的。是S7-300与爱默生TD3000变频器通讯,共14台变频器。程序很简单就可以编写出来。我还做过与DANFOSS变频器PROFIBUS通讯,大致相同。 欢迎有PLC编程及触摸屏编程需求这看看plc.123ye.com,与我联系。

网友C:
我曾撰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安川VS G7系列变频器与西门子S7-400 PLC的数据通讯”(应用于大型圆坯连铸机的电气传动控制系统),先是在《世界仪表与自动化》2004年某期发表,修改充实后的同名文章又于2005年8月在“2005年川渝自动化与电控技术学术年会”论文集中刊载。文中包含通讯示例程序。 成都 工控老朽 2005-8-18 Email:charles09100@163.com

楼主:
与西门子通过DP是通过W#16#47F来启动变频器,故障等也有其相应的位,那么安川也是一样的控制命令吗? 有关于安川通讯方面的资料?

网友B:
你买安川的他们自然应该给你他们的GSD 文件及PROFIBUS使用说明。 如果还没要买,就不要买小日本的了。它们的也并不是都好。

网友D:
所有的通讯都一样,你只要做了一次,其他的就都一样了。 你用si-p卡还是si-p1卡?gsd文件不一样的。extended1是16个字的,你可以通过编程读写memobus的内容。

网友E:
程序较简单,看一下变频器的手册。

网友F(2005-12-08):
搂主,找到GSD了吗?怎么实现的??

网友G(2006-05-05):
没有做过,不过danfoss的做过,到时我会发上来的!

网友H(2006-06-17):
急求S7-300与安川G7系列的PROFIBUS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