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负载用变频都省电.说一个不省电的例子.

楼主(2005-08-17):
一台132KW8级电机拖动空压机.领导进了一台变频柜进行恒压控制.由于低速电机发热严重.频率设定为30-50.经过1个月的测试.发现不但不省电.比工频多用25%左右的电.

楼主:
最后检查了的工作流程.的到答案.此空压机当压力达到设定压力时.隔板关闭.空压机不作功.电机空转.当压力降下时.隔板打开.空压机工作.用变频时空压机一直做工.教训.

网友A:
你的方法不对,当然不节能了。。。 另外节能也要看设计余量,如果用气量很大的话,用变频器也不节能。。。

网友B(2007-09-04):
你说的那种情况是否应该把恒压控制的值设定在比进气阀打开小点的值上呢?

网友C:
我们现在也做节能,但是做改造之前,一般都须要严格调研和计算才做,不为卖设备而做改造。不知道同行们都怎么做这事情。

网友D:
也不先看一下再做??

网友E:
"想起时正是忘记",你好,我们也是做节能的,和你们一样,在做之前都需要做大量的调研和计算.
变频器节能,很多人都存在误区.

网友F:
你的是8极电机,当然用的效果不好了,变频器一般用于较高转速电机较好吧

网友C:
卢冬:有时间我们可以多多交流。我的QQ:106320434,MSN:firedphoenix_he@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