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CI接口
随风飘荡!

楼主(2005-08-17):
我现在用FT3150与一串行口设备通信,要使用SCI接口,现请问是不是将IO3接低电平(数字地)就成SCI接口了呢,要不要另外设置什么的啊!其它IO分别定义为:IO-0为CTS,IO-4为RTS,IO-1为HRDY,IO-8为RXD,IO-10为TXD。 然后在程序中IO口定义如下: IO_0 output bit CTS; IO_4 input bit RTS; IO_8 input bit RXD; IO_10 output bit TXD; IO_1 input bit HRDY; 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