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50A43A跳"OC"

楼主(2005-08-17):
用户反应机器带载跳"OC",电机不动作.查模块,电流检测器正常上电带载(7.5KW).运行正常,后更换负载22KW,运行即跳"OC".维修陷入困境.请各位老师赐教.学生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想一个是开关电源没有完全打开,导致带大电流负载就过流。二是电流检测处的问题,如霍尔元件问题,电流检测运放问题。三是驱动光藕有性能不好的。

网友B:
转距提升一点,看看还是不是跳OC,如还跳,机器有问题

网友C:
检查22KW电机同匝间的绝缘是否良好:方法22KW电机空载通工频电,查看电机三相电流是否平衡,通电15分钟后在检查三相电流的平衡度,如果没问题,则是变频器的自身问题,如果有问题 ,那就是同相匝间绝缘不好.根据你说的现象,分析一般为后者,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不明事宜可以电话联系 05356939682

网友D:
呵呵,你有没有看150A43A是什么意思啊!15KW啊大哥,你用22KW的负载不跳OC才叫不正常呢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问题已解决了,是连接在DPH8九脚的DR91无阻值啦.10K已变为0.5了.更换后OK.带22KW正常,40A正常运行. 再次感谢!

楼主:
回头分析此故障,为什么带22KW(空载.起动电流15A)即跳"OC".而对7.5KW电机加载起动(起动电流15.8A)却正常.请各位老师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