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电磁阀选用的问题

楼主(2005-08-17):
请问有没有这样一个电磁阀,工作是一致不停的动作,且能每秒钟动作10次,请问有这样的电磁阀吗?

网友A:
电磁阀需要一个电路控制,才能有上述效果。

楼主:
楼上的,你好,我的意思是在有电路的情况下,有没有能够满足我的高频工作要求的电磁阀

网友B:
每秒动作10次的电磁阀与常开的电磁阀有什么区别吗,你需要这样的电磁阀有什么作用,是油路电磁阀还是气路电磁阀

楼主:
我需要的是气路的,我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让出气口的气流一吸一放(我选用的是负压泵),不知道用有没有合适的电磁阀,每秒也不用动作10次那么快,一般5次就何时了。

网友B:
控制吸盘吸物体应该还有其他动作过程不需要这么快吧。

楼主:
其他动作过程,这我就不太明白,我设计的整体系统是要实现出气口的气流是一吸一放的,频率大概是1秒钟5次,系统总体结构是用真空泵带动粗气罐,后接一个气压控制阀(电控的),再接一个电磁阀控制通断,就这样实现气动系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C:
哥们: 控制电路能做到,也没有你所要的阀,频率太大,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网友D:
5次可以找到

网友E:
不知流量要多大的,费斯托有这种快速阀。

网友A(2005-11-05):
见过理发用的电推子?也是电磁原理,它的震动平率与市电一样,是不是希望电磁阀也有这个效果?

网友A:
另外,养鱼用的电磁泵也是这个原理。(每个饭馆的鱼缸都有)

网友F:
这样的有啊,你见过纺织机上的电磁阀吗,每秒动作50-100次,有兴趣联系我

网友G:
每秒动作五次不算高频,口径在1/8-3/8的,直动电磁阀随便能满足要求。纺织机上的电磁阀价格贵得离谱。

网友H:
这是很普通的电磁阀了啦,很多品牌都可以达得到,你的口径选多大?

网友I:
SANWO的都有啦,请看:www.gzsanwo.com 曹先生  020-61030468 传真:020-61030484

网友J:
小金井的可以。小金井180系列电磁阀每秒5次动作可以连续运行5000万次以上。另有最高每秒30次以上的高频电磁阀。请致电010-51589189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