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再问一个关于气动压力调节阀的

楼主(2005-08-17):
有没有一种类似于电磁溢流阀一样的阀,能调节气动回路的压力,并且通过电磁控制,谢谢

网友A:
没有通过电磁控制的只有电动控制的,电磁控制大多是开、关类,调节类则是难题。谁要是发明出来,那可是大贡献。

楼主:
那电动控制的气动回路压力调节阀有哪些,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最好把你要搞的内容说具体一些,让网友门一起探讨。

楼主:
我现在做的系统是一个负压系统,由于真空泵输出的负压是不可调的,所以我想能不能找到一个可以调节负压得电磁阀门,来达到设计要求,但是网上的微调阀很少是电磁的,很难办阿,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实现。

网友A:
用变频真空泵如何,在真空泵的电机上配一套变频器,用压力传感器作为反馈。

网友B:
这样的器件有,你需要吗

网友C:
这种阀门不好找

网友D(2005-10-09):
有一种自励式调节阀,它是气动控制,不知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