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改变频控制

楼主(2005-08-17):
132KW螺杆空压机设定压力为0.75MP,想改变频控制,主要目的是节能,现运行电流在200A,我个人计算改变频可以将电流降为100A,想请大家给点建议,特别希望有经验的高手给点心得

网友A:
我刚发了一个帖子.你看看吧.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6718 仔细看一下空压机的说明书.再说吧.

楼主:
回毕庆民: 8级电机转速太慢,如果解决不好散热问题的话不能用变频,我这边是4级电极.使用变频器要保持出入口阀门全开,隔板关闭是绝对禁止的

楼主:
特别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点建议,谢谢,电机额定电流140A,现在的控制方式为根据设定压力,容调阀调节进口阀门的开闭度,是复盛螺杆空压机。

网友B:
慎重 中国压缩机网 贴子主题:[讨论]空压机变频模组用在螺杆机上能真正省电吗?为什么? http://www.chinacompressor.net/bbs/dispbbs.asp?boardID=4&ID=2064&page=1

网友A:
螺杆空压机螺杆冷冻机不适合降低转速运行.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132KW电机100A电流.如果用量小的话.何必用那么大空压机.

楼主:
不好意思 上个帖子有误 电机额定电流是240A 谢谢心力 不过那个帖子太笼统 我感觉空压机应该和水泵风机一样都属于变转矩负载 应该变频可以节能的 回毕庆民:我单位的空压机我感觉选型不好 大了些 一共3台呢 现在只运行1台还不到200个电流 请大家多指点 谢谢

网友C:
先不考虑电流的问题,如果提高转速,在时间上还是有节能优势的

网友A:
柱塞式的变频节能还可以.也不能低速.磁阻电机低速效果很好.

楼主:
盼望有新的的朋友交流经验 另外空压机属于变转距负载还是恒转距负载呢?

网友D:
我改过一台活塞空压机,45KW,以前工频运行,改后运行在22HZ,转速明显下降,电流也是由以前的70多,降到30左右.可是,厂家说不节能.弄的我没脾气.有兴趣可以共同讨论一下.13854147701

网友E:
空压机变频改造节能是毋庸质疑的,节多少能除了生产率的需求外,最关键的是提高了传动效率. 空压机的负载特性比较特殊.和压缩机属一个类型的负载.和风机泵类设备是完全不同的.风机泵类设备一般是高转速,低起动力矩,恒功率负载. 而空压机类负载必需有一定的起动力矩(虽然起动时因阀门打开,但运行时的最低力矩是必需的),这一点是完全的恒转矩特性,但在活塞的运行不同阶段,力矩又是变化的,同时如果是传统的控制方式,则又是间歇性负载,该设备电机转速较低也是为了有足够的运行力矩而设计. 由上所知,压缩机更象恒转矩负载,但与恒转矩负载略有不同.所以变频改造时一定按恒转矩的设备选变频器.但是这还不够,恒转矩设备节电余地大小与他的调速犯围密切相关的,也同时和生产率相一至的.调速犯围越宽,节能余地越大,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传统的控制中有个问题:就是为了负载能够运转起来,都在工频运行,在活塞的不同冲程阶段,电机无论输出力矩是否变化,都是50HZ运行,同时起动和停止频繁,这种方式使传动效率降低既费电. 那么用变频改造节能多少,除了设备余量外,还得看方案,不是上了变频就了事的问题.许多人没有考虑通过其他方法与变频有机结合的问题.如:加大传动比,让电机运行在工频以上的问题(生产率需求时 ). 这里说明一点通过电流衡量空压机耗电多少是不全面的.首先,我们想一下,空压机工频运行时,是不是相当于宽度不一幅度一样的多个矩形(宽度代表时间),而变频运行就是一个大三角,面积就是耗的电能.面积的大小生产率和效率决定.再结合恒转矩的特性,及负载的工作方式和要求,我们的思路是否清楚了? 本人曾今改过该类设备,也碰到过类似问题,以上所写不代表所有的空压机都必需改变频,而是新设备最好就用变频,希望空压机厂能配合,变频与减速机构良好的结合,才是根本.这类设备改前,各项参数一定要计算,如电机的扭矩,传动比,工作压力等,这样才能确定调速犯围,才知道余量.

网友F:
我做过几台空压机变频改造。有的地方节能效果可达20%以上,有的甚至更高。其实还要看具体情况的。我做的最大空压机是280KW应用效果挺好的,不过选变频器一定要质量可靠。如果有空,可以看看我的个人网站:plc.123ye.com

网友G:
肯定节能的啊 但看他的使用情况来决定节能效果,我改的280KW神钢压缩机节能为25% 。

楼主:
回zhengzheng:水泵风机是典型的变转距负载而不是恒功率负载 电流衡量空压机耗电多少是不全面的 不太明白,难道耗电多少不看电流大小? 我单位的空压机几乎没有卸载的时候,用气量比较稳定,电流上下波动不超过10A,一般在190A左右,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多给意见,最好帮忙计算出改造后的效果.

网友E:
水泵风机是恒功率负载,也是变转矩负载,是恒功率一定是变转矩的. P=MN,当功率一定时,转速的变化就决定力矩的变化.变转矩的不一定是恒功率的.区别恒转矩和恒功率的负载,能在50HZ以上工况工作的,一定不是恒功率负载. 空压机的运行耗电的大小,从工频和变频对比的时候,不能看电流,而是看同一生产率下的,各自的总电量之和.如,经过改造过的,我可以让变频工作在50-60HZ之间(这要结合传动比,实际情况定),来提高生产效率,此时的变频电流就大于工频,你不能说变频耗电,因为此时变频效率高,可以比工频更短时间完成工作需要.这就需要电表去测. 变频带来的好处,不是节多余的那部分.我们曾今请节能检测站的通过力矩电流,功率因素综合的测过.变频器的使用使机械设备的功图完全改变了,是变的非常好,从传动的角度上来说,比较完美.这是大多数搞电的往往忽略的.减少了冲击,减少了过大的转动惯量带来的无功损耗及机械的磨损.

网友A:
没有绝对的恒功率和转矩的负载.一种能转化成另一种能.要有损耗.异步电动机的调速.变频是趋势.但现在只能作到恒转矩输出.恒功率输出现在是不可能的.想用变频省电.要切合实际.还是想想别的途径.变频的优势是调速.变频器是耗能的.个人观点.多指教.

网友E:
没有绝对的恒功率和转矩的负载.一种能转化成另一种能.要有损耗.异步电动机的调速.变频是趋势.但现在只能作到恒转矩输出.恒功率输出现在是不可能的.想用变频省电.要切合实际.还是想想别的途径.变频的优势是调速.变频器是耗能的.个人观点.多指教.------------------------- 你理解有误.恒功率,恒转矩负载的性质与变频恒功率,恒转矩输出是不同的概念. 前者是负载来定的,而后者是控制手段.请你在看看恒功率,恒转矩负载的定义.不是对电机和变频来说的,而是这类设备的特点,电机和变频是驱动设备,驱动设备要跟负载走. 风机水泵变频的出现,就是因为风机水泵是恒功率型负载,所以就有了平方,三次方V/F调速,就是恒功率的特点. 一样上面的空压机,你将阀门的开度定死后.降低转速,其变频输出的电流不是减少(不看输入),而是增加的,这是因为螺杆空压机螺杆冷冻有恒转矩的特性.

网友H:
变频调速器在空气压缩机上的应用 一、概况: 目前,我国大多数空压机用户,由于设计容量偏大,工作效率低,并且常年连续运行,节能潜力巨大,原系统不能根据负载的轻重连续进行调节,气体的压力、流量难以保持稳定,操作繁琐,系统的控制质量、空压机的工作性能较差。为节能增效,提高系统的自动化程度,对原系统进行变频调速改造是一种趋势。 二、压缩机拖动系统的主要特点: a)、拖动系统的特点: 1、机械特性具有恒转矩性质,故电动机的轴功率PL与转速n成正比(PL∝n); 2、大多处于长时间连续运行状态,负载大小常有变动,为连续变动负载; 3、飞轮力矩(GD)大,故要求有较大的起动转矩; 4、起动次数少,对升、降速时间无要求; 5、大多有自动卸载与装载装置,在自动卸载或装载时,负载将突变;。 b)、常见的控制方式:压缩机的主要控制对象是空气的压力,在冷冻或冷却系统中,常常以温度作为控制参量。常见的控制方式有: 1、输入或输出口的阀门开度; 2、用机械方式进行自动卸载与装载控制; 3、通过改变叶片的角度来调节压力或流量等。 c)、压缩机的原拖动系统大多采用单电动机拖动,电动机本身不调速。 三、变频调速拖动系统: A、采用变频调速的必要性 1、从节能的角度看: a 、由于压缩机不能排除在满负载状态下长时间运行的可能性,所以只能按最大需求来决定电动机的容量,故设计容量一般偏大。在实际运行中,轻载运行的时间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如采用变频调速,可大大提高轻载运行时的工作效率。因此,节能潜力是很大的。 b、有些调节方式(如调节阀门开度和改变叶片角度等),即使在需求量较小的情况下,也不能减小电动机的运行功率。采用了变频调速后,当需求量较小时,可降低电动机的转速,减小电动机的运行功率,从而进一步实现节能。 2 、从运行质量的角度看:单电动机拖动系统大多不能根据负载的轻重连续地进行调整。而采用了变频调速后,则可以十分方便地进行连续调节,能保持压力、流量、温度等参数的稳定,从而大大提高压缩机的工作性能。 B、系统框图 压缩机的变频调速系统通常以输出压力作为控制对象。由压力传感器取出的反馈信号,接至PID调节器,与预置的压力给定信号相比较,经PID调节后的综合信号接至变频器的给定端,从而决定电动机的工作频率和转速。系统框图如下: 电源 变频器 电动机 空气压缩机 压力传感器 PID调节器 如果变频调速器本身具有PID调节功能时,则可以不用PID调节器。 四、综合效益分析: a)、节省电能:恒压供气系统投入运行后可使贮气罐的气压保持在设定值的2.5%范围内,将自动排空而损失的电能节省下来。 b)、减少噪音,减少环境污染:恒压供气系统由于实现了变频控制,基本消除排空放气的情况,从而减少了噪音对环境的污染。 c)、变频调速使设备大多数时间运行在工频之下,能明显地减少机械部件的磨损,延长机器寿命,减少维修费用和缩短维修时间。 d)、变频调速大大改善了设备的起动性能:减小机组起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同时可灵活地重复多次起动,避免了自藕降压起动在这方面的不足。 e)、系统投入运行后,提高了供气可靠性和负载变化的调节能力,供气的恒定,也进一步保证了产品的质量稳定性。 f)、由于实施变频改造后,空压机可以在保证生产需要的最低压力下进行,电机输入功率大大降低,辅以压力闭环控制,实现了空压机组的供气压力与电机转速的动态匹配,同时空压机组停止了空转,节电率高达25%。 g)、系统所带来的间接效益也不可低估,系统供气压力稳定,电动机实现了软启动,软停止,空压机和电动机的使用寿命及检修周期大为延长。提高了自动化程度,实现了无人职守,减轻了劳动量。

网友H:
变频调速器在空气压缩机上的应用 一、概况: 目前,我国大多数空压机用户,由于设计容量偏大,工作效率低,并且常年连续运行,节能潜力巨大,原系统不能根据负载的轻重连续进行调节,气体的压力、流量难以保持稳定,操作繁琐,系统的控制质量、空压机的工作性能较差。为节能增效,提高系统的自动化程度,对原系统进行变频调速改造是一种趋势。 二、压缩机拖动系统的主要特点: a)、拖动系统的特点: 1、机械特性具有恒转矩性质,故电动机的轴功率PL与转速n成正比(PL∝n); 2、大多处于长时间连续运行状态,负载大小常有变动,为连续变动负载; 3、飞轮力矩(GD)大,故要求有较大的起动转矩; 4、起动次数少,对升、降速时间无要求; 5、大多有自动卸载与装载装置,在自动卸载或装载时,负载将突变;。 b)、常见的控制方式:压缩机的主要控制对象是空气的压力,在冷冻或冷却系统中,常常以温度作为控制参量。常见的控制方式有: 1、输入或输出口的阀门开度; 2、用机械方式进行自动卸载与装载控制; 3、通过改变叶片的角度来调节压力或流量等。 c)、压缩机的原拖动系统大多采用单电动机拖动,电动机本身不调速。 三、变频调速拖动系统: A、采用变频调速的必要性 1、从节能的角度看: a 、由于压缩机不能排除在满负载状态下长时间运行的可能性,所以只能按最大需求来决定电动机的容量,故设计容量一般偏大。在实际运行中,轻载运行的时间所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如采用变频调速,可大大提高轻载运行时的工作效率。因此,节能潜力是很大的。 b、有些调节方式(如调节阀门开度和改变叶片角度等),即使在需求量较小的情况下,也不能减小电动机的运行功率。采用了变频调速后,当需求量较小时,可降低电动机的转速,减小电动机的运行功率,从而进一步实现节能。 2 、从运行质量的角度看:单电动机拖动系统大多不能根据负载的轻重连续地进行调整。而采用了变频调速后,则可以十分方便地进行连续调节,能保持压力、流量、温度等参数的稳定,从而大大提高压缩机的工作性能。 B、系统框图 压缩机的变频调速系统通常以输出压力作为控制对象。由压力传感器取出的反馈信号,接至PID调节器,与预置的压力给定信号相比较,经PID调节后的综合信号接至变频器的给定端,从而决定电动机的工作频率和转速。系统框图如下: 电源--|--变频器----电动机----空气压缩机----| | | | 压力传感器 | | | | | | |_____________PID调节器--------------| 如果变频调速器本身具有PID调节功能时,则可以不用PID调节器。 四、综合效益分析: a)、节省电能:恒压供气系统投入运行后可使贮气罐的气压保持在设定值的2.5%范围内,将自动排空而损失的电能节省下来。 b)、减少噪音,减少环境污染:恒压供气系统由于实现了变频控制,基本消除排空放气的情况,从而减少了噪音对环境的污染。 c)、变频调速使设备大多数时间运行在工频之下,能明显地减少机械部件的磨损,延长机器寿命,减少维修费用和缩短维修时间。 d)、变频调速大大改善了设备的起动性能:减小机组起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同时可灵活地重复多次起动,避免了自藕降压起动在这方面的不足。 e)、系统投入运行后,提高了供气可靠性和负载变化的调节能力,供气的恒定,也进一步保证了产品的质量稳定性。 f)、由于实施变频改造后,空压机可以在保证生产需要的最低压力下进行,电机输入功率大大降低,辅以压力闭环控制,实现了空压机组的供气压力与电机转速的动态匹配,同时空压机组停止了空转,节电率高达25%。 g)、系统所带来的间接效益也不可低估,系统供气压力稳定,电动机实现了软启动,软停止,空压机和电动机的使用寿命及检修周期大为延长。提高了自动化程度,实现了无人职守,减轻了劳动量。

网友E:
shxwxl: 写的很全面,特点很详实. 加一条,机械上若能加大传动比,效果更好.这样电机的最高设定频率可以超过50HZ以上,效率更高.对电机的起动力矩要求就下降,电机的自动调速犯围更宽,电机低频运行的风险和停机率大大降低.

网友A:
任何一种设备都有他的最佳工作点.就是设备上名牌所注名的.是无数人的心血.商业炒做会使大部分人相信.任何是要切合实际.

楼主:
那类似我单位空压机基本不卸载的情况改变频控制节电率能有多少呢?电机额定电流240,实际195

网友E:
#传感器#: 如果你的机械传动不改进,在不卸载的情况下,最低频率电机不能低于42HZ,否则电机将过热.你的转速可以在设高一些(最高不能超过60HZ).但这要看螺杆泵的润滑和冷却的温度.

网友E:
问题1:考虑转速,力矩,频率,压力,流量方面的问题;考虑夏天电机低频下散热的问题。    问题2:在满足注水量的情况下,电机实现变频改造主要看压力是否有可调余地,溢流量与注入量是否相差太大。软启只能在启动时应用,在运行时不具备低频大力矩运行的特性,而这正是变频器的优点所在。 问题3:溢流阀不可能关死,原因大部分注水泵机组在设计时根据电机5OHz工频状态下设计的,没有考虑电机低频散热,低频起动力矩的问题。溢流阀关死后,变频器在33Hz以上可以运行,但起动则 起动不起来。 在ECo不适用该类设备只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ECO的一大优点是在电机的参数设置对了以后起动力矩p079为50时,永远不会烧毁设备。可以自动测试不同频率下相应的转速,电流。根据此情况即可绘出该设备的负载曲线,根据曲线找到最佳运行点,从而溢流阀开合大小决定;轴上的皮带轮需多大,电机的级数多大。变频器的参数就如何设置了。根据实际情况结合理论我们降低了皮带轮直径达到要求;另外将变频器选大一级采用多级数电机(最少得6级以上).变频器选大一级可以提供低频大力矩的可调范围。节能效果很明显,最后运行电流在7OA左右。节能50%,由于该油田位于新疆吐鲁番地区,恶劣的工作环境是全国没有的(工作环境温度夏天有时达50一60度以上,工作人员的测量曾达到70度;),但仍要要求正常工作,电机需加装pTc,温度过高时变频器停止工作,从而在夏天时溢流阀的开度要大一些,(溢流阀的大小决定了维持相同压力下所需的转矩,从而影响到转速即而电机自身散热的好坏)。       以上问题供大家参考,详细计算可参照相关资料。--------------------------------------------- 此设备和你的空压机是同类设备.

网友A:
电机额定电流240,实际195.工作点合适.如果保持这样的用气量的话.改变频之会费电.设备是有摩擦系数的.是耗能的.转速越低.比例越大.你又是螺杆空压机.

网友I(2007-04-01):
郑重提示:
水泵、风机既不是恒功率负载,也不是变转矩负载
而是平方转距负载
电机类还有恒转距

楼主:
不太明白各类负载的定义和区分,恒转矩、变转矩、恒功率、平方转矩等等,精通的朋友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J(2007-11-16):
最近在做一个螺杆空压机变频节能项目,搜到了这个帖,顶起来

网友K(2010-05-18):
到底是不是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