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ATV71变频器与增量式旋转编码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5-08-17):
最近,我在使用TE的变频器ATV71系列变频器与增量式旋转编码器连接时,变频器无法检测到编码器。但编码器信号确实传到变频器编码器采集口,不知道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使用经验提供。十分感谢,急,急!

网友A:
有速度反馈卡吗,如果反馈信号接线(A+,A-,B+,B-)正确,参数设定正确,有可能反馈卡坏.

楼主:
变频器上有速度反馈卡,并且更换过反馈卡,情况一样,只要选择“检查编码器”的参数,就报“编码器故障”错误!

网友A:
我用过ATV58速度反馈,我觉得重点检查反馈信号的正确无误,是否5V,你能确定A+,A-,B+,B-正确无误吗,(可用双终示波器).编码器是DEC还是INC.

网友B(2005-11-09):
ATV71提供3大类编码器接口卡:RS422长线驱动型;推挽输出型;集电极开路型。每一种有多个电源电压。请保证其与编码器相应参数匹配。

另外,推挽输出型的信号为A,A-,B,B-而不是国内常用的A,B输出型编码器。施耐德有这样的推挽输出编码器。如果一定要用A,B输出的推挽编码器,请用电阻将A-,B-端偏置到电源电压的一半。

检查通不过的其他原因:
        编码器不良,请用示波器检查
        编码器认定的转向与变频器认定的不统一,只需对换A和A-即可。RS422编码器接口板在出厂时A和A-就反了,多半需要调换接线。
         信号受到干扰,请用示波器确认,然后查阅电磁干扰防护的书籍。

网友C:
可能是编码器的信号不符合该编码器接口卡,要用A,A-,B,B-的信号。另外,电压也要一致。倍加福也有这种编码器,但是价格要高一些。
想请教laoC一个问题,怎么才能将该编码器的信号送到S7313-2DP的PLC中,用的总线是PROFIBUS。非常感谢。

网友D(2006-09-06):
选取其中要使用的信号接线就是了

网友E(2006-10-31):
用高速计数模块就行

网友F(2009-09-13):
自检通过,但是设置为闭环模式,编码器无反馈信号?

网友G:
是不是屏蔽没做好呢?

网友H(2010-05-26):
对:laoC 关于ATV71提供3大类编码器接口卡:RS422长线驱动型;推挽输出型;集电极开路型。每一种有多个电源电压。请保证其与编码器相应参数匹配。

另外,推挽输出型的信号为A,A-,B,B-而不是国内常用的A,B输出型编码器。施耐德有这样的推挽输出编码器。如果一定要用A,B输出的推挽编码器,请用电阻将A-,B-端偏置到电源电压的一半。

检查通不过的其他原因:
        编码器不良,请用示波器检查
        编码器认定的转向与变频器认定的不统一,只需对换A和A-即可。RS422编码器接口板在出厂时A和A-就反了,多半需要调换接线。
         信号受到干扰,请用示波器确认,然后查阅电磁干扰防护的书籍。
内容的回复:老C,我想说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虽说过了这么久了,但是正是因为看到你的答复我解决掉了我困惑的问题,再次再次感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