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选择和气动球阀开关速度的关系

楼主(2005-08-17):
向各位大虾请教一个问题: 一般用做气控的电磁阀,它的气源接口大小选择需要考虑气动球阀的打开或关闭时间吗? 设计院一般情况下就会选择1/4”NPT,但较大的气动执行器它本身的气源接口大于1/4”NPT(如1/2”NPT),一方面两者需要如何连接?再者会不会引起气动执行器打开速度慢,可能10多秒? 如果电磁阀管接口径随着气动执行器的气源接口选择的话,难道是设计院有的时候搞错了或考虑不够严谨吗?

网友A:
电磁阀的接口选择要根据阀门的开闭时间(生产工业的需要)。对于大的执行器,其驱动的阀门也相对大,自然开闭时间就长。对于快速关断类的,要选用电磁阀,有时还要加一个气罐。

网友B:
对于大的执行器,通常需要加气动升压器,动作速度会很快。

网友C:
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我选型的方法): 因为电磁阀、气动机构(包括气动阀门、气缸等)的额定压力、气体流量、接口口径、动作速度都是经过计算的,你大可不必去重新计算,一般情况下直接将两者的接口口径选成一样就可以了! 如果因为气源的压力偏小、要求气动机构动作速度比较快的原因,你可以选择电磁阀的接口口径比气动机构的接口口径大一个规格,而且连接气管的管径不得小于电磁阀的接口口径(需要配备相应的螺纹变快插接头)! 你所说的设计院的选型:得看具体工况和工艺要求,如果对气动机构的动作速度没有要求的话,这种选型没有错误;如果不是,那么设计院的选型就是有问题的! 还有,设计院设计人员的技术并不一定比你高!他们只不过有一套严格的审核过程罢了,出问题的时候很少。但是,他们也可能有出问题的时候,因为他们也不是圣人! 我说的仅仅是正规设计院,现在还有很多不算正规的末流设计院/有限公司,他们出问题的时候还会多一些! 所以,请不要把设计院奉为权威,不可挑剔!要相信事实、辩证的看问题!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如老菜鸟师傅所说,在对气动球阀开关时间有特殊要求时即要求快开或快关,那么就得注意电磁阀的气源接口尺寸了,因为一般电磁阀气源接口多为1/4",当然执行机构、放大器、快排等相应的气源接口均需要注意。如果在要求快开或开关时,仅是在阀上加配上述附件而不考虑接口问题,实际使用中是不能完全满足快速起闭时间要求的。

网友E(2006-08-08):
通常球阀的开关时间按照工艺要求来定,是一个预先确定的值.比如3S 或5S,而根据工况的压差等选择气缸的大小,在固定的时间内要关闭球阀,即转角90度,要将缸内气体排尽,排出通道是电磁阀. 由此计算电磁阀的口径, 决定因素无外乎缸 内气体体积,流速(由关断时间决定),流速同时又和电磁阀防空压差有关系, 其余算法同流体力学,该明白了吧.别迷信设计院,我看多半是生产商能明白点.,也是最近自己才误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