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想不通的问题(变频器)

楼主(2005-08-17):
我们水厂变频器型号FRN220PIIS。最近多次频率逐渐下降至零而停机,却无告警,且重新启动不了,第二天又能启动,过不了多久又这种情况。请高手帮助分析分析原因。

网友A:
是用的闭环控制吗?看一下是不是压力已达到设定值?

楼主:
回IMGG,是闭环控制。据值班人员说压力下降到零(我不太信)。

网友A:
检查压力传感器及接线.

楼主:
压力传感器读数与出口压力表的读数相同。

楼主:
你怀疑压力数据传到PID的过程有问题?PID本身易出问题吗?

网友B:
可以来电询问:021-62141466上海际成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C:
开不起来的时候量一下变频器端子的反馈信号,再就是变频器的开机信号是用的端子吗?如果是看看这个点是不是有接触不良。

网友D:
变频器运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频率信号和使能信号,你从这两点找原因就能找出问题。

楼主:
我主要是想知道变频器频率逐渐下降而停机的原因。因为变频过会儿又可以启动。

网友E:
系统在正常情况下,有几种情况可以出现以上情况:1、水压达到最大设定值;2、时钟设定;3、PID设定有问题;4、信号线接触不良;5、外界存在严重干扰;6、瞬间负载过重导致电流限幅;7、变频器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