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ET200M与MP270B的连接

楼主(2005-08-17):
请问:ET200M与MP270B的能直接连接吗?需要增加接口模块吗?如果是,型号是会么?谢谢!

网友A:
应该与CPU相联

楼主:
"应该与CPU相联",MP270B与CPU相连,那就是ET200M与MP270B不能直接连接了?

网友A:
ET200M本身没有CPU

网友B:
ET200M是从站 MP270B是二类主站 从站与二类主站不能直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