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择步进还是伺服

楼主(2005-08-17):
我现在要做一个产品,要求电机带动转台(质量不大),转动的精度要求是±5’使用步进 电机的话。不知精度能否达到要求。另外我希望系统上电时能自动回零位,伺服电机是否有这个功能。

网友A:
不知道“精度要求是±5’”是什么意思,是分辨率?重复精度?还是绝对精度?转台的质量不大,半径有多大?

网友B:
用伺服电机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买一些知名品牌,假如不缺钱的话.

网友C:
为什么非要知名品牌???关键要看厂家或产品有没有在转台上应用。更确切说要看有没有成功的成熟的应用。我们的伺服大量装备于雷达、仿真测试转台、火炮等军用装备,不妨考虑。

网友D:
没有负载的转矩、惯量、直径大小、运动特性就想选电机,有点早。另外,一般驱动器度不会上电自动回零,这是控制器要做的。

网友E:
去年为一个客户做过类似的步进电机驱动器。 联系: 深圳瑞德赛博技术有限公司 TEL:0755-33643798、33643784、81658285

楼主:
转台为铝材料的,直径80CM,重量6公斤。 以前转台是手动的,轴上配有5400P/R的相对编码器,精度达到2’。现在要改为电动的。我很想使用步进电机,但是怕有失步。(转轴上不能再配编码器)。 另外,我想了解若是步进电机失步的话,是原始的步进角,还是细分后的微步角。

网友F:
在另外一个帖子中,大家讨论了一类兼有步进和伺服两者优点的电机,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0559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0559&page=2 与伺服相比较,静止时有足够的保持力矩,没有微振。 与一般步进相比,失步时接近伺服,有较大的恢复力矩,估计突起突停能力较强。 建议你看一下,或可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F:
若是步进电机失步的话,是原始的步进角,不是细分后的微步角。

网友G(2008-05-12):
还是选择伺服吧

网友H:
你说的比较抽象,要看你机械的运行速度与实际力矩如果是否在步进电机的频矩范围内,还有其他的外界因素,我们有一宽经济型伺服可能适合你,有兴趣可以来电讨论  13671585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