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70故障

楼主(2005-08-17):
我公司险峰产轧辊磨床一控工件转速的西门子6RA70装置,最近一段日子送 电源后显示板屏幕总是黑屏过几分钟才会正常,电机不动作和动作显示板屏幕都 会跳掉黑屏。等一会又会正常显示。今天跳黑屏后后要等半小时多才会启动。查 电源为,360~410V之间。旁边控制拖板电机的装置报错F004检查后为1V1,1W1保 险丝熔断没细检就换上。又熔断,脱掉1U1,1V1,1W1再查为装置内部1V1,1W1二 端短路。可能内部可控硅击穿。控制拖板电机的装置以前也报过F030,听人说是 电压瞬时跌落引起,二种故障也算有联系。可控硅现在还没换。我想问二装置之 间有联系吗?黑屏的倒底是什么原因呢?向各位大侠求助了~~~~~~~~~~~~~~~对了 我有6RA70中文说明书,PDF的有需要的朋友可加QQ597006 邮箱发烦的,不好意思 ~

网友A:
是否是电容被击穿导致的短路故障? 如果与时间有关(“过一会就好”)那么有可能是控制回路电压低,低的原因有可能是在对滤波电容充电的过程。

楼主:
先谢了啊!险峰人正在我厂安装调试另台大型磨床,有二台西门子伺服电机的。以后要是有问题那位兄弟帮帮忙啊!本人一小菜鸟。那故障他们开价10万搞定。真晕哦!!!装置延时启动:关于电压低我也考虑到,只是让变电所升至400V以上,拖板的6RA70装置发生短路没能试验。

网友B:
自己可以根据手册上的说明来判断故障的范围.简单

网友C:
拿到我们公司帮你修,010-68652447童

楼主:
昨天我公司电气主管让我和险峰人一起修了,就量了那个短路个。是可控硅击坏了。二个击穿一个没触发。只是我问他什么原因引起,他也回答不出来。就那个延时启动的,他说是我们公司环境太差,湿度大引起装置内部出错。二个原因都是这样。他也不会修装置。要这样的话我找他干什么我也会换个。不过也许是环境太差,说不定哦!!以后我们不会修也能有个理由。嘎嘎

网友D:
你的装置是可逆的吗(4Q),如果是的话,装置在逆变时,电网电压突然变低,容易引起逆变颠覆,可控硅就完完了!

网友E:
看来6RA70出F004故障的情况不少啊,我们公司这一年来用了十多个6RA70,到现在已经有五六个发生故障,而且每次故障都是报F004故障码,然后就只有更换调速器触发板,郁闷啊! 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故障,SIEMENS也一直没有拿出合理的解释,只是说可能是因为南方湿度太大导致板上集成块之间放电击穿(?!&%$@*)。这个解释太牵强了,如果说我们的设备在那里放了几个月,板子上可能会有露水,但有几例完全是在设备使用中突然出现这个故障,然后设备停机。 如果是电网的原因也不能完全站得住脚,我们每台设备上有四个调速器,每次往往只会有一个调速器会坏,电网的原因好象解释不了这一点啊。

楼主:
对了上次可控硅击穿的装置就换了个后面低座,主板没换还是老的才用几天又击坏了。这次险峰人员又说了可能是主板坏,昏昏上次是太潮湿这次主板坏引起装置的可控硅坏。理由好那个哦~~~今天又换了一个全新的装置,要是再坏那又是什么原因了呢?迷糊~~~~~~~~~~~

网友F:
帮你解决一下,电话13054532493 刘

网友G:
专业维修CT 西门子 欧陆等各种品牌直流调速器和各种工业电气产品电路板和整机,3721网络实名:变频驱动器维修,电话:0512-68289509

楼主:
经过换二只装置磨床也算好了,可其中一只装置,老报F005故障。量3U1,3W1励磁电压时只有100多伏。而旁边二只好的,量出来却没什么电压。按说明书看应是400V个。好的二根其中一根对地量是220V,而二根量出130V-200V 对地为160-190V电压的,也就是那个报F005的故障的装置。 总电源关了重起一下有时故障就不报了但过会又会报有点晕。哪位大侠帮帮我撒~~~~~~~

网友H:
我也遇到过6RA70报F004故障,就是拿不出个合理的解释来,基本上量到板子上的电压正常就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I:
不可能啊,3U,3W只有130--200V?对地160--190V?有没有试过不接6RA70量一下是不是380V?6RA70有没有正确接地?有没有考虑换家代理商买6RA70?

网友J:
找险峰的李工,其他人可能水平不行,呵呵!!!

楼主: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事实证明我真的是菜,谢谢各位了。 那上的线号错了直流的3D3C的线号成了3U3W,哎菜菜菜不过原因是6RA70的模块坏了再次谢谢各位,以后有问题,多多指教 ~~~~~

网友K(2006-02-28):
F004,故障值是多少呢?

网友L(2007-09-02):
哈哈.你好多学习了.是不是混积分的.有好多这样人啊

网友M:
我有一个问题,希望哪位高工能给我解释,我厂在使用6RA70产品是采用USS协议通讯,因PLC输入信号接地,烧了PLC通讯口,因当时没有查明原因,以为CUD1的USS通讯口有故障,故更换了一块相对版本较低的CUD1板(原2.1,现1.8),但是工控机上的电流显示减少了一半,查原因是:原板有K107,现板无107,通过6RA70参数观察,并查手册,知道了K109是P100百分数标定,于是用U734联接改为K109,但电流仍少一半,而R19看,与P44连K109,通过R43看的百分数为什么不一样?哪位高工能帮助我解释这种现象呢?是不是因为软件版本与CUD1版本不一致原因,是混装所致呢?

网友N(2009-04-18):
我使用的一台6RA7095的机器,复位以后,电机空载时,使用测速机反馈,运行正常,带水泥窑负载后,启动立即报F042,正常的启动电流在2000A,而现在不到600A,--1000A,报f042,无法完成启动,使用EMF,电机空载时,运行正常,带水泥窑负载后,启动,电枢电流瞬间达到2000A以上,立即报F030故障,为此与西门子作过很长时间的交流,作工厂复位,电机辨识6次,电机空载,运行都正常,一带负载,报故障。现在我已找到主控板,准备进行更换希望哪位高工能给我解释,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O:
我也来说说我公司里用的6RA70遇到的问题.      我公司是一个轧钢厂.  有一条粗轧线是八台电机.

   经常是机器停下来后再开的时候.有一架老报F005故障.但是复位了后又可以正常运行.     开动的时候八台是连动的.

网友P:
直流调速坏的这么厉害啊 呵呵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Q:
学习了谢谢!F30,f0005 基本都是功率部件故障!

网友Q(2009-06-17):
人家在这求教呢,你在这发广告呢!这不是趁火打劫!

网友R(2009-07-19):
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装置F30故障原因和处理

网友S:
引用 网友T:
wu 关于经过换二只装置磨床也算好了,可其中一只装置,老报F005故障。量3U1,3W1励磁电压时只有100多伏。而旁边二只好的,量出来却没什么电压。按说明书看应是400V个。好的二根其中一根对地量是220V,而二根量出130V-200V 对地为160-190V电压的,也就是那个报F005的故障的装置。 总电源关了重起一下有时故障就不报了但过会又会报有点晕。哪位大侠帮帮我撒~~~~~~~

你好,对于你的问题我有点看法,不知道你的调速器是否爆励磁进线的熔断器,你的励磁进线电压是不正常的,建议你用摇表测量一下你的励磁线,看看是不是虚接或者有接地的地方。

网友U:
有哪位高手解释下F30故障原因?谢谢了

网友V:
f030是西门子新增的一个故障代码,只有最近3年左右的机器有这个保护。这个保护主要用于尖峰电流特别是逆变电流保护的,但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如速度和电流采样的限制,即使是西门子这样的公司也没有做得很完美,误报的情况极多,所以,在多数情况下都把这个保护关闭,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也这样建议。我查阅了很多这样的资料,国外的工程师也都这么干。个人认为,逆变保护需要很快的动作时间,凭西门子现在的硬件条件很难彻底解决,  而且,其他公司也鲜见对逆变保护能做很好的保护。

网友W(2009-09-13):
如何关闭F30保护开关

网友W:
我在用户现场,谢谢各位啊

网友X:
6RA70我用着还可以,基本上没有出过太大的问题。

网友X:
主板一般不会坏,换一下可控硅试试。

网友Y(2010-03-20):
启动电流2000A,可能励磁电流检测有问题,更换励磁板件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