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环与闭环

楼主(2005-08-17):
各位DANFOSS5000的闭环速度控制怎么设置参数 ?怎么使用?它和开环的不同之处是什么?我不知道怎么使用闭环速度控制,大家多教教我~~

网友A:
闭环即有速度的实际反馈,与速度的给定组成一个闭环的pid调节系统,而开环没有速度的实际反馈,一般pid的参数设置和调节方法,在自助资料库中有文档,您可以下载看看。

网友B:
开环一般是VVVF,也有人把Sesorless叫做open loop的。

楼主:
那我可以用一个电位器 做一个4-20MA的电流反馈值给到他的电流反馈端子,来做一个简单的闭环速度控制的实验吗?

楼主:
那我可以用一个电位器 做一个4-20MA的电流反馈值给到他的电流反馈端子,来做一个简单的闭环速度控制的实验吗? 希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