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专家空压机有哪几种润滑方式呀?

楼主(2005-08-18):
各位大家好,关于空压机的润滑方式我不是很了解,那位大哥明白的拜托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空压机内部一般为油润滑,空压机排出的压缩空气一般是进过水冷却,在到用户端.

网友B(2008-04-29):
活塞式空压机是否可以一人在岗?

网友C:
看你是那种空压机,活塞试,螺杆试,离心式都有所不同,首先说活塞试是靠油缸的拨油杆进过转速拨油润滑,转速越快油润滑效果越好:螺杆式的润滑系统是通过油气桶的压力把油压会机头进行润滑的,跟机器的转速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油气桶能保持3.5GK的压力就没有问题。离心的是首先开气油泵建立起油压然后才起动机器,有两套供油系统,

网友C:
有空压机,变频器的问题我们可以随时讨论!QQ19597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