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使用变频器注塑机温度控制不准的问题,有怎样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5-08-18):
大家讨论一下使用变频器注塑机温度控制不准的问题,有怎样的解决方法??????????????

楼主:
大家很多人作过注塑机变频改造,谁遇到过改造后注塑机因干扰而温度控制不准的,请说出来 大家讨论讨论,看看有甚摸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改善变频器输出,降低载波频率,输入,输出侧加磁环,改善变频器的接地方式!

楼主:
这是一种方法,不过输入输出侧加磁环对大功率的变频器而言由于线缆直径太粗,不是很实用我感觉,以前我用过,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B:
主要是因为变频器运行中的对外干扰造成的。 解决的办法“仍然在探索”说得很对,如果功率大时可以用线直穿几个磁环而无需将线在磁环上缠绕。效果还是不错。如果觉得效果不好则是磁环选择有问题。接地也很重要。 再一个就是给输出侧加滤波器,不过成本高。 仅供参考。

网友C:
选择磁环很重要: 主要是不同的磁导率对应吸收干扰的频率不同,如选不对加上会感觉没有起作用!本人可以提供具体的选择的方法。

楼主:
问题是这样,关于磁环的选用准则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原则: 以前我注意过硬磁和软磁的区分,但具体的参数没有深入研究.因此有时会感觉 这方法好用,有时效果不是很好.楼上的大哥 能不能把你在这方面的心得在此交流交流

网友D:
这很简单,我是专做注塑机的,只要在加热部分的接线端子上依次并上电容,问题就可解,这是降低成本,也是解救问题的最好办法了。

网友E:
这很简单,只要在加热部分的接线端子上依次并上电容,问题就可解,这是降低成本,也是解救问题的最好办法了。220V电源上面用滤波电容

网友D:
是的!奇怪吗?

楼主:
针对磁环选用的参数问题,希望明白的高手能发表一下更详细的见解: 我以前只是在输入输出线上装了磁环后采用绕4-5圈的方法,很有效,但还是没有具体的选者参数,再就是很好的接地是一种有效的 方法,针对温控部分如果是交流接触器采用加阻容吸收,对温控的可控硅部分加热,有时用了变频后会产生可控硅误导通问题,也可以解决.希望高手们能够多多发表意见,大家一同得到提高

网友F(2010-01-10):
我现在碰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