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安装OPCLINK的问题

楼主(2005-08-18):
各位大侠,我的系统只安装了Intouch组太软件,可以直接安装IOsever中的OPClink吗? 若不行的话还需要安装什么组件?? 盼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直接安装IOsever中的OPClink,安装后就可以用opc驱动了。

网友B:
直接安装,但有些系统需要专用的IO驱动程序.

楼主:
感谢总斑竹和大侠的回复,我是win2000的系统,应该不用专用的驱动程序吧?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