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谐波的介绍和其危害性(转载)

楼主(2005-08-18):
一、概述 在理想的情况下,优质的电力供应应该提供具有正弦波形的电压。但在实际中供电电压的波形会由于某些原因而偏离正弦波形,即产生谐波。我们所说的供电系统中的谐波是指一些频率为基波频率(在我国取工业用电频率50Hz为基波频率)整数倍的正弦波分量,又称为高次谐波。在供电系统中,产生谐波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给具有非线性阻抗特性的电气设备(又称为非线性负荷)供电的结果。这些非线性负荷在工作时向电源反馈高次谐波,导致供电系统的电压、电流波形畸变,使电力质量变坏。因此,谐波是电力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 谐波的危害表现为引起电气没备(电机、变压器和电容器等)附加损耗和发热:使同步发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降低,转矩降低,变压器温度升高,效率降低,绝缘加速老化,缩短使用寿命,甚至损坏:降低继电保护、控制、以及检测装置的工作精度和可靠性等。谐波注入电网后会使无功功率加大,功率因数降低,甚至有可能引发并联或串联谐振,损坏电气设备以及干扰通信线路的正常工作。 供电系统中的谐波问题已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为保证供电系统中所有的电气,电子设备能在电磁兼容意义的基础上进行正常、和谐的工作,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抑制并防止电网中因谐波危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二、谐波产生的原因 在电力的生产,传输、转换和使用的各个环节中都会产生谐波。 在发电环节,当对发电机的结构和接线采取一些措施后,可以认为发电机供给的是具有基波频率的正弦波形的电压。 在其它几个环节中,谐波的产生主要是来自下列具有非线性特性的电气设备:(1)具有铁磁饱和特性的铁芯没备,如:变压器、电抗器等;(2)以具有强烈非线性特性的电弧为工作介质的设备,如:气体放电灯、交流弧焊机、炼钢电弧炉等;(3)以电力电子元件为基础的开关电源设备,如:各种电力变流设备(整流器、逆变器、变频器)、相控调速和调压装置,大容量的电力晶闸管可控开关设备等,它们大量的用于化工、电气铁道,冶金,矿山等工矿企业以及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中。以上这些非线性电气设备(或称之为非线性负荷)的显著的特点是它们从电网取用非正弦电流,也就是说,即使电源给这些负荷供给的是正弦波形的电压,但由于它们只有其电流不随着电压同步变化的非线性的电压-电流特性,使得流过电网的电流是非正弦波形的,这种电流波形是由基波和与基波频率成整数倍的谐波组成,即产生了谐波,使电网电压严重失真,此外电网还必须向这类负荷产生的谐波提供额外的电能。 接入低压供电系统的非线性设备产生的谐波电流可分为稳定的谐波和变化的谐波两大类。所谓稳定的谐波电流是指由这种谐波的幅度不随时间变化,如视频显示设备和测试仪表等产生的谐波,这类设备对电网来说表现为恒定的负载。由激光打印机、复印机、微波炉等产生的各次谐波的幅值随时间变化,称之为波动的谐波,这类设备对电网来说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负载。 随着电力电子设备使用的不断增加,同时这些设备产生的谐波又具有较大的振幅,所以目前它们是供电系统中的主要谐波源。 三、谐波的危害 以前由于接入供电系统的非线性设备较小,帮在系统中引起的谐波电流也很小,所以对电力质量的影响不大。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使用大功率半导体开关器件以及各类开关电源的产品,如电视机、空调器、节能灯、调光器、洗衣机、微波炉,信息技术设备等迅速涌入居民家庭,虽然每台设备向电网注入的谐波电流不大,但这些设备数量大、分布广。有些家用电器如电视机、空调器等在使用时具有集中的特点,在某些时段会使注入到电网的谐波电流对公用电网造成的谐波问题特别突出,这不但使接入该电网的设备无法正常工作,甚至造成故障,而且还会使供电系统中性线承受的电流超载,影响供电系统的电力输送。因此谐波问题得到各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供电系统中的谐波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增加了发、输、供和用电设备的附加损耗,使设备过热,降低设备的效率和利用率。 由于谐波电流的频率为基波频率的整数倍,高频电流流过导体时,因集肤效应的作用,使导体对谐波电流的有效电阻增加,从而增加了设备的功率损耗、电能损耗,使导体的发热严重。 (1)对旋转电机的影响 谐波对旋转电机的危害主要是产生附加的损耗和转矩。由于集肤效应、磁滞、涡流等随着频率的增高而使在旋转电机的铁心和绕组中产生的附加损耗增加。在供电系统中,用户的电动机负荷约占整个负荷的85%左右。因此,谐波使电力用户电动机总的附加损耗增加的影响最为显著。由于电动机的出力一般不能按发热情况进行调整,由谐波引起电动机的发热效应是按它能承受的谐波电压折算成等值的基波负序电压来考虑的。试验表明,在额定出力下持续承受为3%额定电压的负序电压时,电动机的绝缘寿命要减少一半。因此,国际上一般建议在持续工作的条件下,电动机承受的负序电压不宜超过额定电压的2%。 谐波电流产生的谐波转矩对电动机的平均转矩的影响不大,但谐波会产生显著的脉冲转矩,可能出现电机转轴扭曲振动的问题。这种振荡力矩使汽轮发电机的转子元件发生扭振,并使汽轮机叶片产生疲劳循环。 (2)对变压器的影响 谐波电流使变压器的铜耗增加,特别是3次及其倍数次谐波对三角形连接的变压器,会在其绕组中形成环流,使绕组过热;对全星形连接的变压器,当绕组中性点按地,而该侧电网中分布电容较大或者装有中性点接地的并联电容器时,可能形成3次谐波谐振,使变压器附加损耗增加。 (3)对输电线路的影响 由于输电线路阻抗的频率特性,线路电阻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增加。在集肤效应的作用下,谐波电流使输电线路的附加损耗增加。在供应电网的损耗中,变压器和输电线路的损耗占了大部分,所以谐波使电网网损增大。谐波还使三相供电系统中的中性线的电流增大,导致中性线过载。输电线路存在着分布的线路电感和对地电容,它们与产生谐波的设备组成串联回路或并联回路时,在一定的参数配合条件下,会发生串联谐振或并联谐振。一般情况下,并联谐波谐振所产生的谐波过电压和过电流对相关设备的危害性较大。当注入电网的谐波的频率位于在网络谐振点附近的谐振区内时,会激励电感、电容产生部分谐振,形成谐波放大。在这种情况下,谐波电压升高、谐波电流增大将会引起继电保护装置出现误动,以至损坏设备,与此同时还可产生相当大的谐波网损。对于电力电缆线路,由于电缆的对地电容比架空线路约大10-20倍,而感抗约为架空线路的1/2-1/3,因此更容易激励出较大的谐波谐振和谐波放大,造成绝缘击穿的事故。 (4)对电力电容器的影响 随着谐波电压的增高,会加速电容器的老化,使电容器的损耗系数增大、附加损耗增加,从而容易发生故障和缩短电容器的寿命。另一方面,电容器的电容与电网的感抗组成的谐振回路的谐振频率等于或接近于某次谐波分量的频率时,就会产生谐波电流放大,使得电容器因过热、过电压等而不能正常运行。 2、影响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的工作和可靠性 谐波对电力系统中以负序(基波)量为基础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的影响十分严重,这是由于这些按负序(基波)量整定的保护装置,整定值小、灵敏度高。如果在负序基础上再叠加上谐波的干扰(如电气化铁道、电弧炉等谐波源还是负序源)则会引起发电机负序电流保护误动(若误动引起跳闸,则后果严重)、变电站主变的复合电压启动过电流保护装置负序电压元件误动,母线差动保护的负序电压闭锁元件误动以及线路各种型号的距离保护、高频保护、故障录波器、自动准同期装置等发生误动,严重威胁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 3、使测量和计量仪器的指示和计量不准确 由于电力计量装置都是按50Hz的标准的正弦波设计的,当供电电压或负荷电流中有谐波成分时,会影响感应式电能表的正常工作。在有谐波源的情况下,谐波源用户处的电能表记录了该用户吸收的基波电能并扣除一小部分谐波电能,从而谐波源虽然污染了电网,却反而少交电费;而与此同时,在线性负荷用户处,电能表记录的是该用户吸收的基波电能及部分的谐波电能,这部分谐波电能不但使线性负荷性能变坏,而且还要多交电费。电子式电能表更不利于供电部门而有利于非线性负荷用户。 4、干扰通信系统的工作 电力线路上流过的3、5、7、11等幅值较大的奇次低频谐波电流通过磁场耦合,在邻近电力线的通信线路中产生干扰电压,干扰通信系统的工作,影响通信线路通话的清晰度,而且在谐波和基波的共同作用下,触发电话铃响,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威胁通信设备和人员的安全。另外高压直流(HVDC)换流站换相过程中产生的电磁噪声(3-10kHz)会干扰电力载波通信的正常工作,并使利用载波工作的闭锁和继电保护装置动作失误,影响电网运行的安全。 5、对用电设备的影响 谐波会使电视机、计算机的图形畸变,画面亮度发生波动变化,并使机内的元件出现过热,使计算机及数据处理系统出现错误。对于带有启动用的镇流器和提高功率因数用的电容器的荧光灯及汞灯来说,会因为在一定参数的配合下,形成某次谐波频率下的谐振,使镇流器或电容器因过热而损坏。对于采用晶闸管的变速装置,谐波可能使晶闸管误动作,或使控制回路误触发。 四、抑制供电系统谐波的一般对策 谐波问题是关系到供电系统的供电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但与供电部门有关,而且还关系到广大电力用户扣电器设备制造厂的切身利益。为减少供电系统的谐波问题,一般从管理上和技术措施上采取以下几方面的对策: 1、贯彻执行有关谐波的国家标准,加强谐波管理 我国于1998年12月14日发布了国家标准GB17625.1-1998《低压电气及电子设备发出的谐波电流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楼主:
忘了自我推销一下了,我是做谐波治理的,要资料的可以找我,有项目的找我我更高兴,021-52261586,13564109194,black_uhlan@chinacars.com

网友A:
不错总结的很全哦!

网友B:
谢谢楼主,希望你多发这种文章

楼主:
不谢不谢,希望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时候记得联系我哦,

网友C(2005-10-24):
能不能谈一下实际应用的事例.从效益方面.谢谢

楼主:
实际应用的案例有,铜陵一家企业,变压器总安装容量为5000KVA,未投入电容前谐波畸变率达32.3%,其中5次谐波高达28.7%,依次递减,功率因素只有0.78,总被电力局罚款。投入普通电容后,功率因素最高只能提高至0.92,一般在0.87左右,还是被罚款;并且检测谐波含量后,三五次谐波明显放大,总畸变率达42.8%。安装我滤波兼无功补偿设备后,谐波畸变率明显下降,全部达到国家标准。并且有铜陵电力局验收完全合格;并且功率因素一般在0.95,高的时候会提高至0.98左右,(这样还会有电力局的奖励,虽然不多),经用户和电力局共同检测,高压侧电流减少58A,相当于每年电费减少贰百多万,我公司设备价格为九十万,这样该公司在半年内收回成本。(该案例属于典型案例,具体回报率要根据工况决定,有了确切的工况数据,我公司能给出较为具体和精确的经济效益分析)

网友C:
设备大约有多大.重量多少?说一下原理更好.谢谢

楼主:
设备分8柜,三绕组的变压器,低压绕组每边四柜。是GGD标准的800*1000*2200的,重量全部加起来有近1.5吨,原理很简单,就是LC回路,关键在于控制部分和仿真程序,要能很好的动态跟踪系统变化引起的谐波量的变化并制定出相应的投切量;并且在投切的过程中不在其他特征谐波上引起放大,使其能全部达到国家标准。其实难点就在这,现在做谐波的企业有好多,绝大部分是中间商,自己有生产基地的以上两点能解决的不多。好几家都是做了只能拿到30%的预付款,其余就拿不到了,电业局检测不合格啊,我知道的就有好几个案例是这样的,偶不说别人坏话,就不报工程名字和那几家企业的名字了。

网友D:
株洲变流技术国家研究工程中心 www.zznercc.com 无功补偿及滤波装置 请大家参考一下 联系电话:0733-8445305

网友E(2006-01-30):
不做技术做销售:你们的设备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能否发一份资料给我看看?E-mail:cgh5123@163.com

楼主:
客户:您好,我这没有电子版的,能否麻烦给我具体地址,我快递给你.
发到邮箱:tang820118@163.com或手机:13564109194

网友D(2006-03-14):
我们的设备是有源滤波的,已经在电力系统投入运行,想了解的可联系我 手机:13974844310

网友F(2006-05-12):
谐波的测量有什么办法?对系统能耗的影响用有数学模型或计算方法吧?我的客户有一家电老虎,能想想办法吗?
可联系我:13190220002
QQ:280094233

网友G:
请问是什麽设备?
谐波的测量要达到何精度?
只要数学模型或计算方法,还是要治理?

网友H:
我也有兴趣了解,可加我QQ610992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