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选型流量计

楼主(2005-08-18):
我单位现有一种介质须测量流量:间歇流动,150~245℃左右,易结晶,有腐蚀性,流量3~7T/H.有4~5台,请各位朋友推荐一下谢谢!联系:Email:ntzf1229@163.com

网友A:
你要的东西还真不简单呢,能有的你都带了:(

网友B:
找到能在这种环境下使用的流量计资料给我也介绍一下!

网友C:
我查找了一下,在该种温度下,你可以选用涡街流量计和双转子流量计。这两种流量计只要你选择材质为316L,都是防腐蚀的,至于流量那要看你管道公称直径。 至于易结晶,这个应该在安装的时候采取保温或者伴热。与流量计关系不大,你想要联系厂家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几家,我是设计院做自控的,这方面的信息比较多一些。

网友D:
靶式流量计也可以

网友C:
还有就是差压式,

网友E:
若对价格不是太敏感的话,可以选用质量流量计,但必须准确说明介质的成分,否则无法选择相应的材质。因为不同的材质耐腐蚀性能不一样。

网友F:
用转子流量计就可以,价钱不贵,安装维护方便。

网友G:
王付霞,你做什么样的差压式的流量计啊

网友H:
可以选择电磁流量计类型。

网友I:
采用316材质不锈钢,转子和涡街的都可以,具体要根据你具体情况选择.不过推荐用涡街式.涡街式有点较为明显 1)输出为脉冲频率,其频率与被测流体的实际体积流量成正比,它不受流体组分、密度、压力、温度的影响;   2)测量范围宽,一般范围度可达10:1以上;   3)精确度为中上水平;   4)无可动部件,可靠性高;   5)结构简单牢固,安装方便,维护费较低;   6)应用范围广泛,可适用液体、气体和蒸气。 个人意见,呵呵

网友G:
锥形流量计 13911759599 汪

网友B:
你最好说说是什么介质算了!因为我看现在好像没有完全适合你这种情况的流量计啊

网友J(2005-09-20):
王付霞,请推荐一二家撒?

网友K:
可以采用靶式流量计,高温型,带导热夹套,用316L壳体,完全可以满足你的条件。如有兴趣,请与我们联系,电话0595-22483006。或访问本公司的网站http://www.rixin-flow.com

网友L:
带保温夹层-测高粘流体靶式流量计 BAR-系列测高粘流体靶式流量计是我公司引进了美国威劲公司智能电子巴(靶式)全套技术,在新型BAR靶式智能流量计应用的基础上,并根据市场上的需求开发,制造的新一代专利产品。 产品的特点是带夹套保温,主要应用于工艺流向中介质在低温易结晶,或粘度过于粘(大),需加热稀释的场合中,消除管道内介质凝固结晶或工艺保温。常用于沥青、煤焦油,原油等粘稠介质的计量上。 公称口径:15~3000mm 公称压力:0.6Mpa~42Mpa 工况温度:-40℃~+350℃ 精度等级:0.2% 壳体材质:304;316L 工作电压:内置锂电池或外供24VDC 输出信号:4~20mA;脉冲;0~10V;RS232/RS485;GPRS无线远传 防护等级:IP65;IP67 防爆等级:本安型ExiallCT4;隔爆型ExdllBT4 连接方式:管道式;夹装式;插入式;螺纹式 广州胜仕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西北办事处029-68969927

网友M:
靶式流量计当然是可以的,不过考虑结晶的具体情况还是建议采用金属转子流量计可能会好些。

网友N(2005-10-20):
建议用金属转子流量计

网友O:
流量计是用来测量物质的一种量具,看你哪个物品不如让它结晶用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