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大数据
有关HMI CC-LINK通讯的最大数据量

楼主(2005-08-18):
系统配置是CPU:Q00;主CC-LINK模块QJ61BT11N;HMI CC-LINK模块A8GT-J61BT13;HMIA985GOT。 CPU向HMI传送的16位数据通讯量最大是不是只有16个? 同样HMI向CPU传送的16位数据通讯量最大是不是只有16个?

网友A:
您说的不是很清楚,cc-link的技术参数是瞬间可以传送给一个站1024个字节,根数据的类型没有直接的关系。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你说的很对 但是HMI CC-LINK模块A8GT-J61BT13对通讯的数据有限制 我想请教是不是最多只能是16个字(16)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你说的很对 但是HMI CC-LINK模块A8GT-J61BT13对通讯的数据有限制 我想请教是不是最多只能是16个字(16位的数据共1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