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440的求助

楼主(2005-08-18):
各位老师: 我现在想要用M440变频器做起重升降的一个工作。就是一个升降电机一个抓斗开合电机各有一个变频器控制。提升钢丝绳和抓斗钢丝绳要协调受力。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两个变频器要通过模拟信号联系起来协调。那么变频器的参数怎么设置? 我没有用过西门子的变频器。我看说明书好象联系到了象下面的参数: P1501[3] BI:切换到转矩控制 最小值:0.0 CStat: CT 数据类型:U32 单位:- 缺省值:0.0 参数组: 控制 使能有效:确认 快速调试:否 最大值:4000.0 选择命令信号源,由此命令源可以将控制方式在主控制方式(速度控制)和从属控制方式(转矩控制)之间进行切换。 下标: P1501[0]:第1 命令数据组(CDS) P1501[1]:第2 命令数据组(CDS) P1501[2]:第3 命令数据组(CDS) P1470[3] 速度控制器的增益系数(SLVC) 最小值:0.0 CStat: CUT 数据类型:浮点数 单位:- 缺省值:3.0 参数组: 控制 使能有效:立即 快速调试:否 最大值:2000.0 输入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SLVC)下速度控制器的增益系数。 下标: P1470[0]:第1 驱动数据组(DDS) P1470[1]:第2 驱动数据组(DDS) P1470[2]:第3 驱动数据组(DDS) 请问上面的下标: 下标: P1470[0]:第1 驱动数据组(DDS) P1470[1]:第2 驱动数据组(DDS) P1470[2]:第3 驱动数据组(DDS) 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还有我的这个工作都需要设置哪几个参数?

楼主:
ZAI 在线急等,各位帮忙啊

楼主:
对不起了,我不能让他沉下去我要等待

网友A:
两个变频器要通过模拟信号联系起来协调,是什么意思?可以联系一起做吗? QQ:330974501 bingjinguo@vip.sina.com

楼主:
一个输出给另一个输入啊 但是我不会设置参数啊 寻求帮忙

楼主:
zhe这里有太多人怎么没人回答,很难吗???

网友A:
这是负荷平衡问题,44O的我没做过,我想也是可以的,光设置参数是不解决问题的!需要硬件的连接!

网友B:
好像不用设置那些参数吧,只要能达到要求,我觉得完全可以的,但你似乎没有表达清楚呀,最好能完整些,我可以帮你chzhb@126.com

网友C:
这属于主从控制,负荷分配的问题.主变频器用速度控制,从变频器用转距控制,主变频器的转距用4~20MA信号输出到从变频器的输入口

网友C:
从变频器设置 p1300=20 p1500=2 p1501=1 p1503=0.0 ...... 主变频器 p0771=31 ......